精灵V+遥控器为什么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4-06-18):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精灵V+的遥控器与电脑连接时为什么连接不上??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装驱动,再装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再装调参软件

什么驱动??

网友:
其实偶就是一个过路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下载RC 调参软件,安装飞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RC 调参软件,安装飞控驱动

装了RC调参软件,什么飞空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RC调参软件,什么飞空驱动

就是 那个什么DJI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