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六軸,遇到一堆問題~

楼主(2014-06-18):
會一開始著魔多軸飛行器是因為看了航拍的美景深深地被吸引,找到這裡從潛水開始學習先進們的經驗,後來決定DIY方式來開始我的著魔之旅,
一項項的在X寶上購入,從機架組裝、電機安裝的平衡、電機與APM的連接、APM飛控與遙控器的對接、正反槳的平衡、電池的選定、5伏電流電壓傳感器,.......等,讓我學習到在飛行前準備工作的重要性!
當組裝完成後到調校與飛控的設定,才發覺沒想像的那麼簡單,舉例說,遙控的開鎖解鎖無法設置; 能遙控上昇,卻無法控制前進左右,回頭再認真看泡泡大師的各項視頻心裡還是一堆問號!應該是自己對機械原理不是很了解的緣故,真的讓我好挫敗!驚覺這些設置還需專家的指導才能解決,我在吳江,希望結緣江浙滬一帶願意指導我的前輩或是有誰知道哪位高人可以幫忙的,我想這學費省不得,只願能幫我一圓飛航及航拍的夢也可廣交同好的朋友!我的qq號八七六二二八三七一
飛越690s
好盈鉑金30A電調
APM飛控
DEVO 10遙控器
APM2.52帶羅盤+6MGPS+3dr數傳+miniOS

网友A:
APM 别要了,买个商品控吧。开源这东西你花在电脑前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

网友B:
换个傻瓜控,据说大飞鲨X8不错。再调下去怕你得举榔头了
谁指使你入门就用APM的?拉出来打屁屁

网友:
人在北 京..帮不了你了

网友C:
我觉得不难嘛,我也是新手直接入得2.52 6M  GPS 富斯9控,只要几样校准认真做好,就可以解锁,解不了锁一般都会有提示的。只是遥控校准时注意升降通道,MP里显示的要和摇杆方向相反,就是摇杆推向上,MP里滑块要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傻瓜控,据说大飞鲨X8不错。再调下去怕你得举榔头了
谁指使你入门就用APM的?拉出来打屁屁

...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PM 别要了,买个商品控吧。开源这东西你花在电脑前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

还是APM强,商品控除了简单,贵,没啥牛B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APM强,商品控除了简单,贵,没啥牛B之处

商品适合不乐意或者没能力折腾的人嘛...这就和买电脑买品牌和自己攒机一个道理
但是千万别奔着售后或者真的认为商品比开源的稳定这方面考虑
稳定程度的话开源和商品半斤八两..
售后的话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APM强,商品控除了简单,贵,没啥牛B之处

再强玩不转,也牛B不起来呀。呵呵。至少也要LZ爽飞一次吧。不然天天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难嘛,我也是新手直接入得2.52 6M  GPS 富斯9控,只要几样校准认真做好,就可以解锁,解不了锁一般 ...

這點我有看過泡泡老師的教程真的很簡單,但是我就是沒法設定解鎖,不知道是不是DEVO10與APM的搭配問題?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掉飞控。不是所有人有时间和能力去玩这个开源的东西,DIY高手多了去了,如能玩好AMP早就将它变成商品了。我甚至连AMP的帖子从不去看,没时间去折腾这玩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點我有看過泡泡老師的教程真的很簡單,但是我就是沒法設定解鎖,不知道是不是DEVO10與APM的搭配問題?
...

D10搭配APM的应该很多,要不先清除EPPR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搭配APM的应该很多,要不先清除EPPROM试试。

謝謝!下班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下班來試試看~

还有记得华科尔控和apm连接时1 2通道要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记得华科尔控和apm连接时1 2通道要交换。

有的!1,2通道已經對調了~
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1,2通道已經對調了~
謝謝提醒!

我是D10 配合pix 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
apm用D10话要设置下舵机的行程才可以解锁。默认100话解不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