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配V3调 定速无法标定

楼主(2014-06-18):
我想问下,我的450L 配置   蝎子2520 +好盈V3 调       电调设  32KMZ  12度      舵机  DS95 配8910a+   陀螺MB       按照说明推油到50%    无法标定    转速太快   尾巴乱晃    求解

网友A:
450L的尾巴是不是都不好调啊

网友B:
應該定速不成功或是感度過高

网友C:
2520不是 最好 5度 8K 吗

网友D:
估计不是电调问题,震动引起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0L的尾巴是不是都不好调啊

我陀螺仪换了K8,就不抖了,哈哈,3GX怕震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是电调问题,震动引起的吧。

不是因为震动   标定的时候推油到50%   停留10秒标定     大桨转速超过5000+    感觉像全油了    尾巴就开始甩    所以没标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陀螺仪换了K8,就不抖了,哈哈,3GX怕震也。

我用的MB的陀螺!~~没用3G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定速不成功或是感度過高

恩,确实没有成功!~~~降低感度也试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20不是 最好 5度 8K 吗

是的!~~~~但是2520配合V3调,坛子里,官方有建议用32K  12~18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2520配合V3调,坛子里,官方有建议用32K  12~18P

按照之前的大批测试人员的说法,V3 电调设置正确的主观标准就是,飞机有力,但是电机,电调温度相对较低 ,电调又比电机更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B的陀螺!~~没用3GX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新VB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什么固件?2520的话,v3升级最新固件,15度32khz标定,记住要默认油门斜线的情况先校准油门,再设置50的油门去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固件?2520的话,v3升级最新固件,15度32khz标定,记住要默认油门斜线的情况先校准油门,再设置50的油 ...

恩,我再去试一下   15P  遥控标定的话油门曲线是斜直线   0  50  1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新VB还是比较好的

MB不是最新的,但是自己升级到最近的固件了!~~~按理说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之前的大批测试人员的说法,V3 电调设置正确的主观标准就是,飞机有力,但是电机,电调温度相对较低  ...

唉!~~~~这套组合确实太折腾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B不是最新的,但是自己升级到最近的固件了!~~~按理说是一样的啊!~

这都是个人喜好,其实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感觉出他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陀螺仪换了K8,就不抖了,哈哈,3GX怕震也。

你也是450L吗?

网友F:
我也是,以前V3标定,经常10S后超转,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以前V3标定,经常10S后超转,很吓人

能告诉后面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后面怎么解决的吗???

换了凤凰

网友G:
现在都的新版V3程序出来之后,V3都很稳定了,你设置估计有问题,V3配合蝎子2520的数据是进角15频率32,用GOV stor模式,也就是第5项,第四条,电流记忆模式。设置前请校准油门,设置定速之前请关闭定速功能,拔电,然后再设置定速,50油门曲线0螺距,学习大概10秒,转速稳定后,停止学习,拔电,再通电,就可以飞了(自己调好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的新版V3程序出来之后,V3都很稳定了,你设置估计有问题,V3配合蝎子2520的数据是进角15频率32,用GO ...

好的,学习了!~~~~回家再试试!~~~~因为之前一直没成功,我就一直在飞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的新版V3程序出来之后,V3都很稳定了,你设置估计有问题,V3配合蝎子2520的数据是进角15频率32,用GO ...

学习了

网友H: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是标定完后切IDLE1 60% IDLE280%转速都是一样 感觉是全油门 很吓人..... 我是v3+460MX

楼主(2014-07-22):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是标定完后切IDLE1 60% IDLE280%转速都是一样 感觉是全油门 很吓人..... 我是v3+460M ...

还在摸索,现在还是用曲线在飞,用的65%的油飞3D

网友I:
3GX没有传说的那么菜,我就用的标配,除了调整麻烦些,别的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摸索,现在还是用曲线在飞,用的65%的油飞3D

我现在IDEL 调低到50的油门转速可以降下来,定速也有,可以飞,有空再重新标定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3GX没有传说的那么菜,我就用的标配,除了调整麻烦些,别的OK

不好意思,我没说过3GX太菜,实在是不会调,真心调不好。。。。。。用MB也是因为MB的设置很简单,一张设定卡一个螺距规搞定,不像各种BAR那种通过软件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