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子全国赛准备的防翻 迷你幻影 ---跑的不好请各位将就看看吧!

楼主(2014-06-18):
出差中话不多说,大家自己看吧!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发帖提问会尽量给大家尽快回复滴!

鸽子  喷子 请自重绕道!!!

空壳到手的虾身!

虾脚开孔定位

本来想用虾脚进水的,后因故放弃还是改为吸水舵了.

紧急开关

电机对轴及舵机架安装

组装搞定7788

全塞进去安装定位调整重心

尾部预留了号码牌架

要详细点在这儿,螺丝壳里做道场全部塞满了

视频稍后奉上,跑的不好用的是去年的富力2200  25C  2S 电池,目前只有4分钟还不到一些,距离完赛5分钟仍需努力.

楼主:
儿子在跑时拍的视频,无奈被蚊子逆袭,所以跑到一半挠痒痒去了!操控还有待练习  速度还有待提升!

网友:
不错,船壳哪里买的?

网友:
祝取的好成绩

网友:
好爸爸啊

网友:
嗨,上阵父子兵啊

网友:
白虾 又见三十的圆桌。

网友:
不错的船,有其父必有其子

网友:
虾也可以防翻吗?

网友:
不错 够快!楼主可以pm地址吗 ? 船壳购买地址

网友:
祝取得好成绩

网友:
这爱通过船传递,是升华呀,看来玩模福享三代不是虚的。

网友:
外带问一下一圈跑下来进水情况怎么样?  我的第一条传就那样沉了 700多块钱啊!

网友:
怎么防翻的?没看懂。

楼主:
我没做防沉,因为虾脚和虾身是完全分开的3个个体,即使虾身进水也能靠虾脚的浮力浮在水面上。

虾身中后段是用一块玻纤板密封的,将前后隔离形成防翻仓,原理同MONO一样。翻船后船尾开孔处进水导致尾部下沉船头翘起,然后轻推下油门即可靠推力将虾推至水面继续航行啦!不过推重的话也会产生火箭发射的效果,高高跳起再落下到底是船底着水能继续跑还是船面着水继续翻着就看人品了

楼主:
看大家这么给力继续发详细的防翻隔舱图

多谢大家给力顶帖

靠隔板分开舵机电机与后段隔水仓

从进水孔这里才看得到的风琴套,后舱盖在安装完成后也需要上胶水粘死

隔舱板上除了风琴套还有进水管也粘死在隔板上.

网友A:
又是一个“创造”,厉害。

网友:
不错······好玩的虾数字哥

网友B:
动作好快啊,跑得过梁起的吗?

网友:
铅块在外面不会增加阻力吗?

楼主:
跑不过老梁的只能想想办法入弯占点便宜,直线被他强奸,铅块在外面是配防翻的重量没触水不会有什么阻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好快啊,跑得过梁起的吗?

老梁是肯定跑不过滴!但他跑外圈我争取弯道占点便宜直线再被他秒吧

铅块放在外面是为了给防翻配重,跑起来后不触水的所以没有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梁是肯定跑不过滴!但他跑外圈我争取弯道占点便宜直线再被他秒吧!

铅块放在外面是为了给防 ...

这个办法好

网友A:
除了电池外说下配置三,电机、电调、桨叶、轴系、整船重量、出轴角度,要是有火箭升空的视频就巴适了,也验证下人品,嘿嘿,祝取得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创造”,厉害。

多年前这个防翻设计就用人用了,你可以搜搜原来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池外说下配置三,电机、电调、桨叶、轴系、整船重量、出轴角度,要是有火箭升空的视频就巴适了,也验 ...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电机可选择的有 蝎子2820  腾翔CZ二代1515  TP2920   KV值看个人喜好了,我用的是4800KV的。电调腾翔新款40A电调  浆TP435。5 (由于我用的是硬轴而非软轴所以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正确的配置)。 重量其实对于虾来说并不重要,出轴角度我没实际量过,是凭经验装的,现在也就更没法量了,那个虾屁股已经连下手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的这条小虾目前还在调整阶段,理想速度应该在70左右(看到过2S 110克电池去年世界赛冠军的小虾船时速是在80左右,今年全国赛会与大家见面直线秒杀MONO1,很恐怖啊!)。持续折腾中!

LS说的很对,HYDRO防翻绝非什么新鲜事物,早几年国内就有很多人做出来了,但大家如果对火箭升空的视频感兴趣的话稍后一定奉上

网友:
是不是某宝上那条MINI-PHANTOM?看着很像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电机可选择的有 蝎子2820  腾翔CZ二代1515  TP2920   KV值看个人喜好了, ...

硬轴用在虾上的还是少见,看来这虾地步的幅度应该是够了的,要不老鼠尾就不好配上了。

网友:
真快
没见水刀,难道去了?
顺便问下,比赛对电池有规定吗?

楼主:
水刀跑的时候才装上的,国内比赛要求使用2S电压,电池重量含蕉插不得超过110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刀跑的时候才装上的,国内比赛要求使用2S电压,电池重量含蕉插不得超过110克。

没容量限制?那俺用容量大的不就占便宜了

网友:
不错,也是父子兵

网友A:
起飞发射的是这个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容量限制?那俺用容量大的不就占便宜了

已经限制你电池的总重量了,你容量又能大到哪儿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发射的是这个视频吗“”

哈哈!不错,就是和飞哥这么跳是一样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限制你电池的总重量了,你容量又能大到哪儿去呢?

称了下自己的2200mah电,130克。
网上查到竞赛用的2600mah,109克。供楼主跑足五分钟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了下自己的2200mah电,130克。
网上查到竞赛用的2600mah,109克。供楼主跑足五分钟应该足够了。

现在全国赛MINI级别的基本用的都是这款电池了,如果把速度再调上去估计浆径还得再小些,纠结啊速度和稳定性永远是矛盾的选择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全国赛MINI级别的基本用的都是这款电池了,如果把速度再调上去估计浆径还得再小些,纠结啊速度和稳定 ...

浆小不是更稳定吗

楼主:
浆的大小只是为了提速而做下平衡以及微调不会缩小太多,所以最终如果速度上到70+的话稳定性肯定会下降很多,视频里目前的速度最多60上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发射的是这个视频吗“”

就是这样 我好久之前就看过这个视频  蛮搞笑的

网友:
跳虾好玩!   顶顶!

网友:
这故事好像才讲一半嘛

网友:
就是,今天三十也在军体操练了一把,看着很稳的

网友(2014-08-12):
青少年锦标赛不是结束了吗,  不知道实战结果如何, 也想入手一条

网友:
烧钱的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