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kv3860铜齿选择

楼主(2014-06-18):
问下大家,打算给450换新
电机
,花牌kv3860 直齿配多少T铜齿合适呢?

网友A:
配斜齿吧,11或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斜齿吧,11或12
是sport机型,配斜齿会与机身有干涉,并且手里备用件都是直齿的大齿盘,所以只能选择直齿

网友B:
12T或13T直齿

网友C:
同问 情况和楼主差不多 楼下正解

网友D:
12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