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飞越mcpx碳纤机身

楼主(2014-06-18):
最近买了一个飞越的mcpx碳纤机身,装好以后发现少一颗螺丝,就是尾夹具锁尾管的夹紧螺丝,我从机身上拆下来一个发现装进去不合适,机身螺丝太小,一放就放进去了,一倒就倒出来,于是联系卖家给我补发那个尾夹具夹紧螺丝,今天螺丝到了,发现还是和机身螺丝一样小的,一放就放进去,一倒就倒出来,卖家又跟我说是要很长的那两根螺丝,可是我觉得那两个螺丝是固定主板用的,于是拆下来装到尾夹具里面一试,还是一样嫌小,一放就放进去,一倒就倒出来,然后卖家跟我说飞越mcpx机身只有这两种规格的螺丝,没有第三种了,我两种都试了,发现都不行,难道飞越的机身尾夹具只是摆设,没有螺丝来拧吗?朋友说mh碳纤机身螺丝是M1X3的,尾夹具是M1.2X4的,难道这就是飞越的品质吗?这么关键的部分竟然不用螺丝来拧,那尾夹具里面还攻螺纹干嘛? 难道飞越mcpx碳纤机身里面没有这个螺丝?

楼主:
谁用过这个机身的,帮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尾管夹具加紧螺丝

网友:
我跟你一樣

网友A:
你也少螺丝?我买了也是少螺丝。
估计那边发货时压根没核对。
幸亏手头各种规格螺丝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少螺丝?我买了也是少螺丝。
估计那边发货时压根没核对。
幸亏手头各种规格螺丝齐全

你自己换上的螺丝是什么规格的,是不是比机身的螺丝大一点

网友:
在家里的“百宝箱”里找找。

网友:
缺个螺帽,装另一头,不知道你的为啥没有

网友:
我的是滑丝了,然后找一颗长点的螺丝,直接贯穿螺母锁紧

网友:
呵呵,我的是用田宫1/12摩托车静态模型里的螺丝包,找个合适长度的正好
fbl100的螺丝包里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螺丝

直接手钻扩孔  然后M2的螺丝+螺母搞定   还可以上2X2的实芯尾管

网友:
上两张照片

尾管插入前裹一点点纤维胶带  然后牙签点点502的伺候。502干定后,金属尾管夹再按装到机身里。
不用担心换尾管取不下来,打火机直接烧尾管部位,一会儿热就传到金属夹内了,然后钳子一拔就下来。

网友:
2X2的的实芯尾管一大好处就是 方便的安装FBL100塑料尾电机座。

尾电机线这样藏好,炸鸡很难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X2的的实芯围观一大好处就是 方便的安装FBL100塑料尾电机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