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华科尔小机电池充电的那个头叫什么。。

楼主(2014-06-18):
FBL80的电池充电头跟这个一样,请问下电池充电头叫什么头

楼主:
还有请问下,1拖3充电线,接B6那种,我如果3个电池MAH不一样,比如,600和900的,可以一起冲么?
那个线是算的串联还是并联,客服不理我,我知道如果算串联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容量不一样不可以一起充

网友:
线是并联的

楼主:
我以为既然叫”平衡充“线,就应该是串联的,并联跟”平衡“有什么联系了

网友:
51005插2P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还有一拖三那个只能同时充三节电池 电压差的比较大的话也能用 但是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
华坑尔和80电池那种叫1S插头,更大些的还有2S、3S插头等等

网友:
某宝搜2.0mm 2P空中对接线

楼主:
3Q..找到了,想买的线材没一家是齐全的。郁闷死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用B6那种充电器(需要同时连接平衡头和放电头来充电的)是不行的,那种是伪平衡充,电池容量的问题还其次,如果你两节电池的电压压差超过0.2v,电芯之间的放电会导致发热甚至燃烧爆炸

如果用A6那种真平衡充电器(只要连接平衡头就可充电)就可以。

不信你试试,但一定在守在边上观察,小鸡的电池容量小,应该不会燃烧爆炸,但是烧坏电线,烧废电池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用B6那种充电器(需要同时连接平衡头和放电头来充电的)是不行的,那种是伪平衡充,电池容 ...

我B6一拖三充三顆電壓差較大的電池都沒問題,只是充電完成時間會相對比較久,你說的會誤導許多人,如果真如你所說一堆人早就燒了

网友:
A6是平衡充 其它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B6一拖三充三顆電壓差較大的電池都沒問題,只是充電完成時間會相對比較久,你說的會誤導許多人,如果真如 ...

如果你充的是1s,350mah的可以忽略,我一直是玩车的,刚接触直机,因为我说的着火的不少,不信你可以去rcfans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