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飞行时2、4号电机上下来回晃动咋回事 调节感度无效

楼主(2014-06-18):
如题,另外我在手动模式下飞没问题,但是基本感度调高后,手动模式下也会出现2号电机偶尔会突然加速上窜一下的问题  有点吓人

网友A:
手动模式 牛气逼人啊,还有手动模式还关飞控毛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 牛气逼人啊,还有手动模式还关飞控毛事?

手动模式也是通过飞控来锁姿态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您好,2,4电机是晃动还是抽出?
手动模式出现短暂加速请检查您的电机电调是否异常,可以与别的力臂对调进行排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也是通过飞控来锁姿态啊

手动模式不锁姿态,只管角速率,仅对航向有维持作用,相当于直升机非锁尾状态,对飞行器姿态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动模式不锁姿态,只管角速率,仅对航向有维持作用,相当于直升机非锁尾状态,对飞行器姿态不作用。

...

额,没表达好,大概就是保持角速率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2,4电机是晃动还是抽出?
手动模式出现短暂加速请检查您的电机电调是否异常,可以与别的力臂对调进 ...

是晃动,姿态感度从70-170都试过了 ,姿态模式下都会晃。将基本感度调低后,在手动模式下就不会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晃动,姿态感度从70-170都试过了 ,姿态模式下都会晃。将基本感度调低后,在手动模式下就不会晃了。

和手动无关,麻烦把你飞机的安装照片发图上来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晃动,姿态感度从70-170都试过了 ,姿态模式下都会晃。将基本感度调低后,在手动模式下就不会晃了。

不管感度怎么调。。。都不作用与手动模式下。。。明白?

网友:
如题,另外我在手动模式下飞没问题,但是基本感度调高后,手动模式下也会出现2号电机偶尔会突然加速上窜一下的问题  有点吓人

我今天试飞,没装GPS,姿态飞行悬停一直是1、3号电机抖动,所有感度都调试过无效果。

网友(2014-08-12):
我也出现这问题了 打副翼2 4来回晃 感度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2015-07-31):
同楼上,今天去飞的时候也出现了1,3号电机晃动的情况。求破法。

网友:
对换电机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