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ZA V2 只有手动模式可以解锁 ■■■■ 请教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4-06-18):
四轴,转接没有问题,焊接的电机和电调
装完后联机调参,油门校正,GPS安装数据等填写正确
测试电机时发现电机不转?
做高级校正
完成脱机
指南针校正完成
掰杆还是不能解锁
打手动模式可以解锁,电机转动方向正确,启动不一致,两个推油门就启动,另两个油门20%和30%左右分别启动

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手上还有一套没有使用过的WKM可以用于测试。应该怎样排查和解决问题?
PS:飞控在水中浸过
谢谢大侠!

网友A:
你的电调油门行程矫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油门行程矫正了吗

没有,买了个编程卡明天才到,这个会影响解锁吗?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顶一下,请了
是不是应该发到通用的板块才有人看啊?

网友B:
油门行程的校准是会影响到你的解锁启动,请校准过行程后再尝试,如果校准后问题依旧,可以装上你的wk测试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的校准是会影响到你的解锁启动,请校准过行程后再尝试,如果校准后问题依旧,可以装上你的wk测试是 ...

谢谢回复,晚上再试试,请问四个电调可以用电调集线器一起调油门行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晚上再试试,请问四个电调可以用电调集线器一起调油门行程吗?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单个进行校准。

网友:
新买的nazav2我校准了电调行程怎么还是死活不启动,我的wkm都没问题

网友:
求大神帮忙903355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