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技术请进

楼主(2014-06-18):
是否现在新的JR14通出厂时全部混控都设计为ON的?还有个别菜单显示INH不能进入,是什么回来事?是否DMSS的接收机对过频了,用在另一台机就直接在遥控里选择机号就行了?

楼主(2014-07-29):
jr是如此的服务?

网友A:
你好,14通的出厂时的程式混控全为关闭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开启与关闭。有些功能显示INH是因为你没有在系统菜单内开启改功能或者是没指派任何通道来连接控制此项功能。接收机在出厂时已经与发射机对好频了,但是如果跟换其他遥控器或者在以对好频的遥控器内更换模型编号的话是需要从新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14通的出厂时的程式混控全为关闭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开启与关闭。有些功能显示INH是因 ...

但是我控是从淘宝买的新控,那就是店家搞的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控是从淘宝买的新控,那就是店家搞的啦

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问题呢?

调设一个新机号,遥控器的AILE—RUDO  AILE_FLAP  ELEV_FLAP  RUDO_A/E都是on的,对好频之后要把他关掉,所以我才提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设一个新机号,遥控器的AILE—RUDO  AILE_FLAP  ELEV_FLAP  RUDO_A/E都是on的,对好频之后要把他关掉, ...

你说的这些混控功能,默认就是开启的。但是里面没有调整任何的数据。我说的默认关闭的混控是程式混控。

网友(2015-02-21):
XG14飞穿越机选择固定翼,之后是选择双副翼还是选择V形尾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设一个新机号,遥控器的AILE—RUDO  AILE_FLAP  ELEV_FLAP  RUDO_A/E都是on的,对好频之后要把他关掉, ...

那东西不用管,默认都是0就是关闭状态,上面显示ON的意思是开关默认是开启的,在下面有个SW SEL 你可以选择开关,让它开启关闭,数据都是0你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