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接收机与KBAR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18):
本人用r7008sb接收机和黄色KBAR,在网上找到KBAR的接线方法有些困惑。怎么有2种接线?有什么不同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接sbus就可以了,这是总线,软件上选择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sbus就可以了,这是总线,软件上选择sbus接收机

谢谢啊,这样的话接线就减少很多了。

网友:
用S-BUS啊,接收机的S-BUS接口接在V8的RXC上面,然后斜盘舵机和尾舵机接在V8上的对应接口上,油门线接在接收机的第3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
不知 JR DSM-J 可衛星接 vbar 嗎?

网友B:
我是第一种接法, 用Sbus,奇怪的是,7和8口都可以用,都正常, 按道理8口是sbus2不行的,难道kbar自动识别sbus和sbus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第一种接法, 用Sbus,奇怪的是,7和8口都可以用,都正常, 按道理8口是sbus2不行的,难道kbar自动识别 ...

好像用8口插S.BUS的话要把接收调到b模式,你说的S.BUS2应该是水平的那个插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用8口插S.BUS的话要把接收调到b模式,你说的S.BUS2应该是水平的那个插口。

是的,写错了,是水平那个, 我2个都试过,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