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电直电机、电调与电压的优化配置

楼主(2014-06-18):
如题。主要用于FPV,需兼顾留空时间与负载能力。

网友:
楼主用450做fpv载机是不行的,再好的配置飞行时间也不长。450主要是做3D表演飞行的。

网友A:
顺便说一下  LZ已经在450电直上成功搭配apm,很稳。。。
我先来给LZ一个建议吧,我用的是450t机身,用两块3s 2200 25c电池串联,机身刚好能放下,重心也很合适,45油门悬停,滞空时间18分钟。。配置是 es9256,kst515mg,飞越kv1700,飞腾40A。。。
报警电压是3.5v,落地回升置3.6

楼主(2014-08-03):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  LZ已经在450电直上成功搭配apm,很稳。。。
我先来给LZ一个建议吧,我用的是450t机身,用两块3 ...

谢谢你的建议。这看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