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super cp 无刷版,请问遥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18):
新人,入手super cp 无刷版,我是D7E,刷过大G固件改过A7105高频,曲线是9点设置,请问正常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特技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
还有
陀螺仪
感度,设置到多少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我的SUPER CP是按这个设置的,你可以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