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6-18):
   P2+到手,飞过几次,都挺好的,一切正常。后放了几天,大概有四天吧,今天拿出来准备飞一下,上电自检正常,扳杆解锁,发现右后电机明显比其它三个电机转得慢,还一停一停的,发出轧轧的声音。这是什么问题呀?拆桨扳杆,右后电机转起来与其它三个电机感觉上一样,但用手去拿手明显感觉没有其它三个电机有力。请大彊技术回答一下,各位高手支个招,怎么解决?请看视频。

网友A:
拜托飞起来没有问题,就ok,那个应该是电机生产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磁阻不一样吧。。
如果炸过,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飞起来没有问题,就ok,那个应该是电机生产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磁阻不一样吧。。
如果炸过,就另当别 ...

刚到手第一飞时小炸过。但炸过后飞过几次很正常的。这个绝对不是你说的是电机个体的问题。感觉是电机缺相,转动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飞起来没有问题,就ok,那个应该是电机生产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磁阻不一样吧。。
如果炸过,就另当别 ...

这个样子根本不敢推油起飞呀!把其它三只桨拆了,这只桨也是这样,推油门也是无力,一卡一卡的响。

网友B:
知到有問題就不要強行再飛
先不耍上電然後裝上翼手動轉摩打是否順暢和其它三雙如果不順就是摩打問題及早更換相同摩打再飛

折翼檢查摩打按著摩打中心位左右移是否有虛位有的就是摩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到有問題就不要強行再飛
先不耍上電然後裝上翼手動轉摩打是否順暢和其它三雙如果不順就是摩打問題及早更 ...

现在是不上桨,感觉各个马达差不多,但用手摸,感觉右后马达转动的劲比其它三个的小,不怎么用力马达就停转,放开马达又会转。

网友:
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出故障了

网友C:
楼主,
不通电,用手转动电机,检查是否有明显卡顿的感觉,并伴有咔咔的声音,如果有则是电机线圈和磁铁之间进了异物。
如果只有咔咔的声音没有明显的卡顿,则是电机的轴承坏了。
如果没有卡顿也没有咔咔的声音,但是用手转动时明显感觉摩擦力要远大于其他三个电机,则有可能是电机碰撞后变形。
如果以上都没有,则有可能是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通电,用手转动电机,检查是否有明显卡顿的感觉,并伴有咔咔的声音,如果有则是电机线圈和磁铁之 ...

楼主,
不通电,用手转动电机,检查是否有明显卡顿的感觉,并伴有咔咔的声音,如果有则是电机线圈和磁铁之间进了异物。
如果只有咔咔的声音没有明显的卡顿,则是电机的轴承坏了。
如果没有卡顿也没有咔咔的声音,但是用手转动时明显感觉摩擦力要远大于其他三个电机,则有可能是电机碰撞后变形。
如果以上都没有,则有可能是丢相。

1、不通电用手转动电机,没有声音,也没有卡顿,只感觉比其它三只电机稍紧;
2、没有声音;
3、电机没有受过碰撞,前几天都是正常飞行的;

网友D:
我同事那个炸机以后情况和你的一样,后来买了电机和电调,换上新电机还是一样,换上电调就好啦~!最后问题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那个炸机以后情况和你的一样,后来买了电机和电调,换上新电机还是一样,换上电调就好啦~!最后问题 ...

谢谢。我试试先交换下电机,看看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的。

网友:
你可以先取下桨叶空转一段时间电机,看看疑似有问题的电机是否温度比其他电机高!如果高就8成是电机问题,然后再对换电机试试!
还有可以不用拆整个电机,把里面的转子对调一下也行!我对调的转子还是这情况就是电调的问题了,换了电调就OK啦呵呵!

网友:
还有那个机翼下面的灯如果闪烁那也估计就是电调问题啦嘿嘿!

网友:
我的也是P2+  玩了几次。飞机没办法悬停了 晃的厉害。 请问前辈 飞机要校队水平。怎么操作? 有没有教材视频

网友:
楼主,请联系我们的400客服进行返厂检测。

网友:
电机轴可能松了

楼主:
统一回答各位,联系客服了与技术了,让返厂。本来想自己对换下电机判断下是电机还电调有问题,但技术说就算我判断出来是什么坏了,也要寄回更换,所以就不必对换,拆那近20颗螺丝也麻烦。明天直接寄回大彊公司。从故障现象看,感觉是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返厂回来再给大家报告是什么问题吧。唉,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重新拿到飞机了。

网友D:
一个电调几十块钱,自己换换得了!呵呵

网友D:
顺便问问如何保修?买的二手得也能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调几十块钱,自己换换得了!呵呵

说的也是,哈哈。不过我找了下,淘宝上面电调要120左右,电机要1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问如何保修?买的二手得也能保修吗?

这个应该可以吧,只要有购买凭证。让卖给你的人提供给你。

网友E:
反修吧,DJI的维修是只认产品,不管你是什么渠道的,除时间长一点一切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修吧,DJI的维修是只认产品,不管你是什么渠道的,除时间长一点一切都很好的。

今天已经发回大彊了。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发回大彊了。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你这个应该很快,可以400电话查询一下进度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飞机是否有返厂检查? 麻烦把单号给我,我会帮你跟进这个问题,2355887014 这是我的QQ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只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飞机是否有返厂检查? 麻烦把单号给我,我会帮你跟进这个问题,2355887014 这是我的 ...

技术3你好,加你了,两天了你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3你好,加你了,两天了你没反应。

??  把你的QQ 给我。每天每个加我的我都有接受

网友G:
楼主,你的机处理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电机缺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机处理好了吗?

昨天接到技术的信息,说是电调固件出了问题,已经为我全部升级到最新固件了,问题解决了。可电调的固件怎么会出问题呢?想不明白!

网友H:
电机坏了吧~~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坏了吧~~我想

电机没问题,大彊技术说是电调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