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个家伙,炸了

楼主(2014-06-18):
?from=y1.2-1-176.3.11-2.1-1-1-10
没想通,他是怎么炸了的。

网友:
。。。我看到了。。。。某疆的GPS了

网友:
这炸的够爽

网友:
应该是起风了
炸的

网友:
没事做 去拉飞机 放手的时候飞机往前漂移撞到了伞 就这样炸了

网友:
感觉是螺旋桨碰到上面的布帘了

网友:
受外力干扰、然后放手打到伞
就炸鸡了

网友:
不是有帖子说了吗,是起飞后失控,飞手过去断电未果,遂被迫撞墙,避免大事故出现。
说错,大家纠正

网友:
距离遮阳伞太近了
貌似飞手和云台手所使用的地面操控设备比较牛逼  很大只啊  谁知道是什么设备?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4#pid12932967
有人发过了,我觉得是受到干扰,或者严重的故障导致失控,飞机已经不受遥控控制导致无法收油门,然后那个大叔跑到机子下面强制拔电源,也不成功,看开头那些组织人员清场就知道这队人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连拔电源也失败了,最后看不清啊 不过我觉得抓住飞机那个故意把飞机往墙上推让其炸鸡,这是很合理的操作,楼主和一些人还笑人家!还有有些人觉得抓着鸡鸡就没事,但是你不忘记,这是一只失控的飞机,看它拉起那堆东西就知道他的功率有多大,如果飞机突然侧翻或做出其他动作,下面抓着飞机那个人就很危险了。所以这些人从开始挽救飞机,强制断电,断电失败后故意让飞机坠毁都是合情合理

网友:
如果是认为应急炸机,那么是很合情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342&page=4#pid12932967
有人发过了,我觉得是 ...

为什么拔电源会失败呢?没拔开?找不到?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拔电源会失败呢?没拔开?找不到?太紧?

这个就说不清,可能在天上无法就力拔不了,可能电源线藏在机身内拔不了,也可能是抢救那个人觉得拔电源过程很危险而放弃了,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不得不放弃治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342&page=4#pid12932967
有人发过了,我觉得是 ...

多几个人抓就不会怕侧翻了呀,飞机三个脚,一个人抓一个,抓十分钟换人又抓,每十分钟一换直到电池用完为止,很安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几个人抓就不会怕侧翻了呀,飞机三个脚,一个人抓一个,抓十分钟换人又抓,每十分钟一换直到电池用完为 ...

你试过被飞机打过吗?

网友(2014-12-09):
12个轴的是用什么飞的控的???

网友:
没看到有人拔电源?飞手只是去抓着JJ,收不了油门倒像是真的,还没看过有12轴的控,也有可能是改装的,造成失控

网友:
感觉一起飞就失控了  飞机缓慢漂移   对人员清场   试图控制飞机  失败  为避免更大损失  迫使飞机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