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飞到3.85V就飞不动了,正常吗

楼主(2014-06-18):
如题,四旋翼,20a电调,电池3s1p,联系悬停过程中,感觉加大油门就上不去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过去的经验,3.85都显得没力的话,电池寿命已经差不多了,而且这个3.85只是空载时才有的电压。如果电池用了很久了,如果电池有点胀,那么这可以说是正常的。不过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例如插头接触不良,例如电机用电量变大了(阻力变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经验,3.85都显得没力的话,电池寿命已经差不多了,而且这个3.85只是空载时才有的电压。如果电池用了 ...

新买的电池啊,不到一周啊,我的神啊

网友:
3.85还能飞呢,不过四轴会不会太费电,我也不清楚,就飞飞450

网友:
不正常。 3.6应该都有力才对。

网友B:
电池内阻大了。看看落地3.85的时候,在天上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5、3.6的话就说明电池内阻大,3.85V时放不了所需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大了。看看落地3.85的时候,在天上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5、3.6的话就说明电池内阻大,3.85V时放不 ...

是的,是3.6v在天上,之后又回到3.8。上周刚买的花牌2700mah 25c……,唉我太幼稚了,我刚才恶补一下电池知识,和电机参数,发现当时选的电机只考虑尺寸了,没考虑节能,这个还是有些费电的,看参数郎宇x2208 1260kv需电流很大的,估计后期确实不够用了。

网友C:
3.85,还能飞一会吧。

楼主:
这是电机的参数,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还一个原因是刚想起来的,之前调了油门曲线,靠近中点的时候行程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5,还能飞一会吧。

明天再试一下。当感觉推不上去,索性就降落回家了

网友:
电池电压在程序里可以设置,设置低一点就可以,看看设置电压在原有的基础上低1伏。

网友:
直机,3.85还能飞,四轴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中设了低压保护?

网友:
电调进行油门设置,或机器过重,排除上些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昨天飞了一圈下来,电池变成3.85 3.85 3.99怎么办啊?

网友D:
放电系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电系数不够

这个是25c的,请问需要30c的是吗?

网友:
电调保护关,四轴2.9V无压力,只是电池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