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mOSD刷了固件和字库还是用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4-06-18):
MinimOSD V2.0
刷了EEPROM_CLEAR ,
刷了固件,  MinimOSD-Extra_Copter_Pre-release_2.4_r726.hex

还试过

刷了对应字库,  MinimOSD_2.4.mcm

还是用不了,怎么回事。
出现下图效果·········

网友A:
你刷的啥玩意~~~咋还有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啥玩意~~~咋还有日文~~~~~~~~~~~~

MinimOSD_2.4.mcm
刷了这两个

还试过

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刷一下字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字体文件

刷了这个字库MinimOSD_2.4.mcm了,还要刷字体的呀。要怎么刷的呢,有字体文件吗?

楼主:
sos!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C:
哈哈,前几天刚帮模友修复一片OSD,症状和你一样。
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前几天刚帮模友修复一片OSD,症状和你一样。
换芯片

谢谢大师回复! 要换什么芯片呢? Q_Q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回复! 要换什么芯片呢? Q_Q

ATMEGA328, MAX7456 7456可不是那么好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GA328, MAX7456 7456可不是那么好换的。

Q_Q等于整个板报废了

网友D(2014-07-29):
引用 网友C:
哈哈,前几天刚帮模友修复一片OSD,症状和你一样。
换芯片

请教一下泡泡老师,Mini OSD和minimosd有什么区别,在论坛里简单了解了一下minimosd好像是mwc和apm都能用,而Mini OSD是apm专用?这两个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就是有具体的使用教程吗,全新的osd怎么使用,主要是软件方面的,看过您的视频教程好像主要是硬件的链接,没找到怎么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泡泡老师,Mini OSD和minimosd有什么区别,在论坛里简单了解了一下minimosd好像是mwc和apm都能用 ...

没有Mini OSD这个东西,只有MinimOSD。MinimOSD是APM系统下最先做出来的基于Mavlink协议的OSD。以3DR的MinimOSD固件和MinimOSD-Extra固件为代表;后来KevTeam又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用于MWC的固件,称为Rush-OSD,由于MWC传感器较少,使用Rush-OSD的板子需要进行硬件MOD改造,来实现用328p的ADC作为传感器。网上能买到的最好的板子是CRIUS改款,将MWC用的改造焊盘都预留好了,当然其本身的硬件也是兼容APM的。换言之实际上所有MinimOSD\MavlinkOSD都是一个东西。板子颜色有原版的紫色、TB上大多数的蓝色、绿色,CRIUS款的蓝色(绿排针)等。所有Mini OSD都是误称,以讹传讹大家都这么乱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泡泡老师,Mini OSD和minimosd有什么区别,在论坛里简单了解了一下minimosd好像是mwc和apm都能用 ...

硬件上你买到的写着基于Mavlink的OSD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据我所知有两种,一种是328p和MAX7456的供电隔离开来,并且可以通过焊盘跳线选择供电方式的(这也是原版的硬件构造,TB上一般是蓝色板子黑色排针)还有就是CRIUS改款的支援MWC的MavlinkOSD,背后有焊盘可以焊接外部硬件MOD,它的供电是把328p和MAX7456强行隔开,不允许用12V降压供电,以此来降低串扰问题。使用方法都一样,先刷EEPROM CLEAR,然后刷主控hex文件,然后上载字符映射表.mcm,最后就是配置一下OSD就能用了。MWC的Rush-OSD和APM的Minim-OSD我用过,都成功了,有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硬件上你买到的写着基于Mavlink的OSD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据我所知有两种,一种是328p和MAX7456的供电 ...

还是小威老师,我手上有这个osd,这个看淘宝是apm专用的吧,这个mwc能用?开始我是想买mwc用的哪款,后来买了之后收到货就是这个了,卖家因为我焊接排针了,不退货,也没去折腾,昨天偶然看见淘宝上买的是3DR Mini OSD 使用mavlink的 osd 支持海盗 APM APM2.6 2.52飞控这个看了图片跟我的一样,折腾过一段时间的osd了,先前在你那个教程帖子里还问过,就是我的电压显示不准,现在也没折腾好
我觉的我手上我手上这款也就是我说的淘宝上卖的的那个
3DR Mini OSD 使用mavlink的 osd 支持海盗 APM APM2.6 2.52飞控第一个问题是:这两个osd硬件上应该是一样的吧,主要是在AD电压采样那里的分压电阻不一样,我量过我的分压电阻式1k和15k、
第二个问题是,我这个osd能用在mwc上?我觉得只要刷不同的固件,应该是都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小威老师,我手上有这个osd,这个看淘宝是apm专用的吧,这个mwc能用?开始我是想买mwc用的哪款,后来 ...

1、这块板子可以用在MWC上,只不过要自己焊电阻,改造起来需要飞线;当然你如果不做硬件Mod,电压显示什么的不要,也可以直接用;
2、这个板子的正面有个JP1焊盘跳线,背面有个焊盘跳线。根据3DR官方说法,前面的焊盘是把328P的供电和MAX7456的并在一起用DCDC从12V转;后面的焊盘是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在一起。使用这款OSD的时候建议两个焊盘都不要焊,然后MAX7456用12V降压供电,328p用TTL电平供电。
3、图片显示这块MavlinkOSD应该是没有用到ADC,不知道你说的1k和15k是指哪个?如果是用在MWC上做硬件MOD应该是1K和12K,因为Rush-OSD就是用这个标准来校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这块板子可以用在MWC上,只不过要自己焊电阻,改造起来需要飞线;当然你如果不做硬件Mod,电压显示什 ...

这个osd开始我也以为没有ad检测,后来查了一下,确实是有,在图片的右下角那,有一排孔,那个就是接图传电压,电池电压那些,那里也有几个分压电阻,按照论坛上那个教程,确实也是接到328相应的引脚上,只是电阻值不一样,这可能也就是我电压测量不准确的原因吧。
还有你说的那两个焊盘确实有,而且买回来貌似是焊接到一起的,所以现在应该是无论那边供电都能是使用,等回去我按你说的焊掉。
现在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淘宝上有卖的,每家都写着是apm用的,所以我的理解是那几个分压电阻应该是对的吧?或者就算是mwc显示不准,那刷apm固件应该没问题,但是昨晚试了一下apm的osd固件,输完电压还是不对。
最后一个,方便的话能把你那的osd固件给我发一份嘛,主要是我这osd名字太多,我不知道自己下载的固件对不对,google code这经常打不开,现在我用的是下载的一个“KV_Team_dev_r370”字体是“max7456 font_update”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osd开始我也以为没有ad检测,后来查了一下,确实是有,在图片的右下角那,有一排孔,那个就是接图传 ...

APM的话没有办法用ADC的吧,APM完全是从Mavlink协议里请求飞控数据的应该。我反正APM用的是电源模块提供的电压检测信息。要固件留个邮箱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osd开始我也以为没有ad检测,后来查了一下,确实是有,在图片的右下角那,有一排孔,那个就是接图传 ...

后来又试了一下,实际上KevTeam 2.2版本里自己做好了MAX7456的相关程序,不需要单独用MAX7456-Update了,用的话反而会因为冲突出错。按照GoogleCode里的教程,直接EEPROM CLEAR-->Kev_Team_OSD-->Upload mc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的话没有办法用ADC的吧,APM完全是从Mavlink协议里请求飞控数据的应该。我反正APM用的是电源模块提 ...

给我发一分固件吧15165356458@139.com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后来又试了一下,实际上KevTeam 2.2版本里自己做好了MAX7456的相关程序,不需要单独用MAX7456-Update了 ...

这个是我的osd,最后一张照片在jp5和jp6那有几个电阻就是我找的分压电阻,因为我没用过apm,所以不知道具体电压怎么来的,就知道这几天偶然发现手上这个osd跟淘宝卖的3dr mini osd 长的一个样,所以以为apm也是通过ad来采样电压的,等晚上我再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教程哪里的,论坛里我没搜到嘛

网友:
我手里有KK的USBASP下载器,不知道能不能代替USBISP的那个,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的osd,最后一张照片在jp5和jp6那有几个电阻就是我找的分压电阻,因为我没用过apm,所 ...

嗯,这个也是我的APM上用的OSD,TB上大多都是这个板子。有些不同的店家可能做过细微调整(主要是电源、接口)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也是我的APM上用的OSD,TB上大多都是这个板子。有些不同的店家可能做过细微调整(主要是电源、 ...

晚上试了一下,按照你上午说的,先刷eeprom 再刷固件r370,然后gui里面上传字体,osd能使用,没上机测试只接的图传和接收,但是电压那块还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这款osd就是不适合mwc呢,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晚上试了一下,按照你上午说的,先刷eeprom 再刷固件r370,然后gui里面上传字体,osd能使用,没上机测试 ...

没反应?ADC的线接对了没?GUI里要把MainVoltage的来源选成ADC,不要选成Multiwii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反应?ADC的线接对了没?GUI里要把MainVoltage的来源选成ADC,不要选成Multiwii

开始刷的还是r370的固件,后来吧你说的两个焊盘都给焊开,重新刷了一下KV_Team_2.2的固件,用的是KV_Team_2.2里面的gui,这次又电压显示,只是还不是很准,有调了一下gui里面参数,电压显示基本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刷的还是r370的固件,后来吧你说的两个焊盘都给焊开,重新刷了一下KV_Team_2.2的固件,用的是KV_Team ...

解决就好~

网友(2014-10-08):
各路高人的讨论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