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过程中自动重启(4次炸鸡了),原因不明,超级郁闷了

楼主(2014-06-18):
麻烦那位大神给分析下原因,如果是供电问题,我们已经把APM、电压电流传感器、GPS、磁强计、电池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无解了。。。。。。
下面提供了其中一次的日志,谁帮分析下,谢谢了!!!!!!!!!!!!!!!!!!
没找到添加附件的地方。。。。留个QQ:7754489,有地面站日志和APM日志

网友:
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网友:
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网友A:
接触不良,这个是最可解释的,估计是焊的时候某处接触不良了

网友:
检查UB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这个是最可解释的,估计是焊的时候某处接触不良了

有很多次视野范围内飞行,同样配置,一次也没有出问题,一旦远航飞行,就出问题

网友:
检查过了,有没有更高明的检查方法

网友:
换一块APM,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重启?

楼主:
从地面站可以看出是重启,出现APM解锁和参数初始化、重新寻找HOME点的现象,基本可以确定是APM重启

网友B:
舵机电流大了吧

网友C:
分开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电流大了吧

舵机电流为啥回答啊,舵机电流大也会造成重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供电试试

目前我是用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默认APM的JP1是断开的,APM的INPUT端有电调供电,应该算是分开供电了吧?还有什么好的法子么?

网友:
两个原因,自己分析看看是哪个
1、接触不良,把接头再检查一遍
2、供电问题,万用表量量你的主板供电电压

网友D:
那还不敢紧换掉,米多啊,用A控就不错啊

网友:
估计是你的板子质量问题,板子有热量出来就有可能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敢紧换掉,米多啊,用A控就不错啊

A控航点设置不够,我需要设置几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航点设置不够,我需要设置几十个

A控最多只是一个高级玩具,不是飞控。用A控的人多数是飞FPV的。

网友:
刚开始入手A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敢紧换掉,米多啊,用A控就不错啊

A控航点不多

网友:
航点越多,问题就越多

网友:
看看APM里的电源模块型号。

网友E:
楼主,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飞的时候也遇到了,前面总共飞了5.6个小时吧,都没问题。今天风大,想试下抗风能力,开始的时候好好的,后来回来的时候突然自己旋转,然后就摔了。回放数据发现,在这个时候飞控没有数据,后面有数据的时候就已经是DISARM状态,感觉就是飞控重启了。最诡异的是飞控本身内部的数据没有了,全消失了,以前的数据也没有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说是飞控电源被拉低的原因,但是怎么的飞控数据不会没有啊....郁闷中,找不到原因

网友:
飞机下来后,重启,电机电调工作正常,飞控也正常(至少传感器等数据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飞的时候也遇到了,前面总共飞了5.6个小时吧, ...

目前怀疑是供电的问题,可以确定电流计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准备用UBEC单独供电,不用电流计供电了,测试了一把没问题,准备这几天再测试一次

网友:
肯定不会用电流计供电的,如果需要,建议使用单独的电源对APM供电

网友F:
电流计供电不是最稳妥的方式么?

网友:
应该是板子过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流计供电不是最稳妥的方式么?

不妥,电流计的接插件的截面不够大,支持APM自己貌似没事,要是带上舵机问题就大了。2.电流计电线的截面由于某种原因都比较细,一样不够。3.接插件的固定安装方式也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妥,电流计的接插件的截面不够大,支持APM自己貌似没事,要是带上舵机问题就大了。2.电流计电线的截面 ...

舵机肯定是另外供电啊。。。。。插接件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怀疑是供电的问题,可以确定电流计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准备用UBEC单独供电,不用电流计供电了,测试 ...

UBEC可靠吗?听说这个东东容易干扰接收机的呢,没敢用!

网友H:
这问题让人无法防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BEC可靠吗?听说这个东东容易干扰接收机的呢,没敢用!

UBEC分成两种:开关型(DC-DC)和线性调压的,开关型的我只用过凤凰的,没有问题,国产的没用过也不会去用;线性的用过亚拓的、双天的,都不错,看看散热片体积就知道。DC-DC的效率高,我觉得在航模上可靠性比效率更重要,再说2S 1000的LIPO也没重多少(相对于同容量的NI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让人无法防备。

可以解决的,只是出多少代价而已,同样级别的电子元件通过不同的设计,会有差别很大的产品表现,只是看把哪种需求放在主要位置了。

楼主:
昨天用UBEC给APM输入端单独供电,自动航行了35km,一切OK,我用的好盈 5V 3A UBEC ,介绍说“全屏蔽 防干扰 开关电源”,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至少测试了2次OK
另外,我用的2200mah锂电,仅消耗了0.5V,不知道换成800mah电池供电的话,消耗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UBEC分成两种:开关型(DC-DC)和线性调压的,开关型的我只用过凤凰的,没有问题,国产的没用过也不会去用 ...

UBEC用800mah 3S的供电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UBEC用800mah 3S的供电够么?

看你需要给多少设备供电,我飞2M的电3A,800mah 2S用10趟以上,每趟8分钟。

网友(2015-01-18):
建议先总结分析一下4次重启的飞行时间,高度,重启前的最后一次操作==,看看有没有可以发现什么规律,(2),根据你已经更换了APM还是这样的情况分析:apm的虚焊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另外根据我维修的经验自动重启有下面几个原因:1.布线不合理造成的干扰,2,供电接线不正确造成主板欠电压保护产生RESET复位信号,造成APM重启。可能这个问题的原因大

网友:
楼主你舵机是啥供电的?不会是电流计吧?输出端要单独供电,输入端就接收机那点电流不用的

网友:
禽流感H5n1-apm变种

网友(2015-06-08):
舵机必须单独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当舵机的舵面卡住或者对电力需求大的时候会照成飞控重启。

网友:
注意一下是不是震动引起的   我之前遇到过震动引起飞控崩溃的情况

网友(2015-09-21):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是用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默认APM的JP1是断开的,APM的INPUT端有电调供电,应该算是分开供电了吧 ...

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如果你把电调接到Input口的话,那么这是错误的方法。你应该仔细看看APM电源的资料。

电调供电应该接Output端,只有舵机用,JP1断开的时候,这边的电飞控不用的。
JP1断开,应该由电源模块供电,电源模块供电范围包括, Input端的接收机,飞控,GPS,数传等。

网友:
看看日志里面对飞控的供电

网友:
建议更换“升压”模块作为BEC供电,我现在使用“升压”模块供电,因为之前使用降压模块,当飞机大机动暴力飞行时候电压降太厉害(电池老化C数不够)飞控空中自动重启结果炸机,换了升压模块后,大机动暴力飞行时电池低电压时候模块电压输出始终保持不变,飞控再没有空中自动重启了!
具体操作:
买来升压模块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电压,调节多圈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为5.3V,断开电源,测量多圈电位器的电阻值,拆掉多圈电位器,找一个和测量电阻值相近的普通电阻换上去。
这样的话输入电压3~32V(1S~6S)输出都可以保持在5.3V,飞控重启问题再也没有发生了!

网友(2015-12-26):
失控保护频繁启动 可造成主控重启。

网友:
是否电池C数不够,连续飞时电压太低系统重启了,换电池试下,

网友:
楼主电流计除了给飞控供电还有什么设备从飞控取电用?我之前也出现过飞控重启。发现是自己的舵机云台从飞控取电用了。造成电流计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是啥配置呀,动力电池用的是多大的呀,起飞重量是多少啊,是一个架次飞行35公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