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传电台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如题,APM的海盗3DR是遵循MAVLINK协议,俺不太懂的是决定协议是在飞控板上还是在3dr上,假如,我把APM的海盗3DR数传直接拿来用在别的飞控板上(协议不是MAVLINK),可以用不。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应该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协议,别的飞控支持的话找到TX和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协议,别的飞控支持的话找到TX和RX

不是很懂,求详细讲解之,说“别的飞控找到TX和RX”是指直接找到飞控的TX/RX与数传的TX/RX相连吗?

网友:
没问题的,一直用3dr数传飞taula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求详细讲解之,说“别的飞控找到TX和RX”是指直接找到飞控的TX/RX与数传的TX/RX相连吗?

呃,就是串口,协议应该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就是串口,协议应该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吧。。。

懂了,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