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朗宇V3508 380kv 和 X3508S 380kv

楼主(2014-06-18):
这俩朗宇的电机,除了一个是V系的,一个是XS系的,其他参数都一样。

都说是多旋翼专用的电机,淘宝的卖家各说各的,有的说V系好,有的说XS系好,坛子里的模友有懂的么?给咱扫扫盲吧。

便于模友区分,V系是红色的,XS系是黑色的。

网友A:
朗宇官方现在没有V系列的了……现在还有卖的也就V2216一款,你这两个都是X3508S……

网友:
X的好一点!!

网友B:
V系列是郎宇厂家定位较为高端的一个系列,XS系列则是较为实惠型的! XS系列和V系列电机,KV值,参数基本一致,区别在于V系列电机用料和做工都要好于XS系列!这就是V系列电机相对XS电机稍贵的原因!如果LZ还是不明白,可以直接问郎宇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官方现在没有V系列的了……现在还有卖的也就V2216一款,你这两个都是X3508S……

红色的是V3508,黑色的是X3508S,至少俺在淘宝上搜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系列是郎宇厂家定位较为高端的一个系列,XS系列则是较为实惠型的! XS系列和V系列电机,KV值,参数基本一 ...

多些楼主拨冗啊!
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我来黑一下,用过朗宇V3508和飓风4108,话说这个V3508做工一般,加工的时候车刀痕迹很明显,并且有车坑出来,磁钢边上蓝色的平衡泥很大块很明显,我买的这批是春节后缺货之后的那批,朋友说是赶工赶出来的,怪不得做工那么差,比朗宇的固定翼电机都要差很多。飓风的话做工非常细致,轴承也好一些,并且在电机出现的底部有AB胶固定住漆包线,避免相互间摩擦,至少让人看起来放心很多,下次买我就买飓风的了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网友:
蜘蛛电调不堵转了,可以放心买了。  从此不爱铂金爱蜘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8959&page=1&extra=
比性能,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反应,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线性,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价格,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散热,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现在不堵转了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哟克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8814&extr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6144&extra=

网友:
新一轮价格战即将来袭,你们准备好了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