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2 支持天地飞9Ⅱ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4-06-18):
DJI Phantom2 支持天地飞9Ⅱ的遥控器吗?如果可以就能使用第3方三轴云台了吧?

网友A:
能,需要换天的接收七通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需要换天的接收七通就够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需要换天的接收七通就够

不支持,换了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换了也没用吧。

精灵1代是可以的,现在精灵2好像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