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的相机可以设置成边录像边拍照吗?

楼主(2014-06-18):
就像gopro3+一样的,可以吗?

网友A:
GOPRO这项功能都那么鸡肋,楼主指望v+的又如何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PRO这项功能都那么鸡肋,楼主指望v+的又如何出色?

也不能说是鸡肋吧,还是有些用的,比如在录像时发现有的画面不错,抓拍一张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非常遗憾

网友C:
gopro3+航拍也没这个功能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pro3+航拍也没这个功能好不好

这个真的可以有,gopro3+如果设置成1080p@24针时就有一个选项可以边录像边定时拍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可以有,gopro3+如果设置成1080p@24针时就有一个选项可以边录像边定时拍照

用处不大 我试过 其实功能很强大 但是与航拍结合后就不能随心拍照了 不航拍用原有的遥控录像时候随时都可以拍照

网友:
最新固件可以定时拍照 详情见视频录像拍照

网友D:
V+不仅不能边拍照边摄像,而且拍一张DNG格式的照片要停顿等待12秒之久,让人等得心烦。说明FC200的CPU芯片运算速度极慢,和真正的数码相机没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V+不仅不能边拍照边摄像,而且拍一张DNG格式的照片要停顿等待12秒之久,让人等得心烦。说明FC200的CPU芯片 ...

要等这么久?!!那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拍视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等这么久?!!那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拍视频吧。。

你也可以拍jpg啊,才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拍jpg啊,才几秒

Jpg画质差

网友:
你用什么储存卡?用***的储存卡,照片不就储存得快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不仅不能边拍照边摄像,而且拍一张DNG格式的照片要停顿等待12秒之久,让人等得心烦。说明FC200的CPU芯片 ...

拍DNG是慢点,可也不至于12秒吧,我的VISION+感觉四五秒,用的三星32G 10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拍DNG是慢点,可也不至于12秒吧,我的VISION+感觉四五秒,用的三星32G 10速卡

我用秒表掐的,L画面DNG确实要12秒,JPG 大约3秒。用的是Sa n disk Ultra 16GB 的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处不大 我试过 其实功能很强大 但是与航拍结合后就不能随心拍照了 不航拍用原有的遥控录像时候随时都可 ...

我当初也想的挺好的,打开录像中拍照功能,航拍的时候手拿GOPRO的遥控器遇到好的地方直接照相,
但是貌似遥控器不支持录像中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初也想的挺好的,打开录像中拍照功能,航拍的时候手拿GOPRO的遥控器遇到好的地方直接照相,
但是貌 ...

太远不行 遥控器只有10米左右可以用 而且还干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