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自己做KT版的3D飞机 要什么工具KT版选哪种

楼主(2014-06-18):
一个刚开始飞固定翼最多1个月,  我现在有固定翼有海风水机(固定翼第二台 飞机 ,经常在水田飞,摔机地上好找)X8 冲浪(人固定翼第一台就是它)第3台Flame 实心 EPP-3D 飞机 有翼型 .第4台式运动型像真机 千禧年 第五台高速三角翼.这些飞机都好飞模拟器都没有练习过,装好直接上手,(只有3D机感觉飞的时候很呆板),所以看视频好多人都是自己做的KT版飞机,KT版没有接触过是什么材料,上面都是EPO  EPP材料的,飞的很飘,所以自己也想做一台,怎么选KT版  要什么工具,要什么配件,大小就以翼展:1000mm长度:960mm .左右吧,电机可以我前面的2212 海风用的 2216X8用的  2217 象征机和3D机,花牌电机飞三角的(以前直升机450上面的)吗 浆 我有1035,1047,5*5,9*4.5,9*6,9045E,8*6S ,6*5E,5*5E,电调40A 和60A的,那些可以用 谢谢, 希望前辈指点一下,  忘了我是一直飞直升机450 500 600的,所以飞这个比较好上手,不能被喷了。

网友:
顶起来大家看

网友:
如果连kt板都没见过,还是上网买kt板套材自己装吧,30块钱都能买到,贴写真膜的稍微贵点,装完一架就知道需要什么零件了

网友A:
“EPO  EPP材料的,飞的很飘” 是你想选择做KT的理由吗? 好像KT也会飘的吧。
技术好,就买那种轻木的飞机呀,肯定没那么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O  EPP材料的,飞的很飘” 是你想选择做KT的理由吗? 好像KT也会飘的吧。
技术好,就买那种轻 ...

想没有事自己动手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