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NT96650+AR0330 狗三云台改装固定,附测试视频

楼主(2014-06-18):
某宝 好富龙科技  家的金火眼、联咏NT96650+AR0330 ,用了好久了,以前看其他魔友改的将底座放到了后面,我也改过,但是总感觉重心不好。感觉狗云台自身设计的底座在下面也就是重心在下还是有道理的。所以想法改回来。

因现在为调试阶段,具体使用情况,后续报道。 机器走线也教乱,后期重新规整。

附此云台稳定性测试  联咏NT96650+AR0330

上传传测试视频,拍摄的无目的性,只为测试云台稳定情况,分别用了摄像头上的1080P 30帧和720P 60帧画面,原画面比上传的清晰。

为了大家能做好对比。再附一个没改前云台底板在后面的视频,有明显波纹和果冻,与朋友查找原因,是重心的问题,将底板回归原位即好。

选择轻的铝合金割出直角,打上M3的螺丝孔,与云台底座的两个孔位固定

选择轻的铝合金割出直角,打上M3的螺丝孔,与云台底座的两个孔位固定

为了方便供电,从USB处引出正负极,电调是UBEC的用电调单独供应5V电

为了方便供电,从USB处引出正负极,电调是UBEC的用电调单独供应5V电

与底座固定

与底座固定

安装

安装

安装后侧面效果,相机背部还是使用海绵双面胶进行与直角铝后端固定

安装后侧面效果,相机背部还是使用海绵双面胶进行与直角铝后端固定

网友:
期待 测试效果

网友A:
改的不错,太好了,录像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太好了,录像效果怎么样

原来的录出来有波纹,这个等试试后反馈视频给大家,好的话,用这个的可以改了。

网友B:
支持折腾,楼主玩的四轴还是六轴,怎么用40A那么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楼主玩的四轴还是六轴,怎么用40A那么大的电调。

4轴。当初没电流电压模块给apm供电,还有就是主要为了能用4s电池,就用得天行者40a ubec供电得那种。。。现在想换铂金30,没钱了,就这么用着吧,虽然重了点,凑合,有钱再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轴。当初没电流电压模块给apm供电,还有就是主要为了能用4s电池,就用得天行者40a ubec供电得那种。。。 ...

铂金30A是OPTO电调,无UBEC输出,想用5v还要单独用UBEC模块供电,如果以后考虑6s电池还是铂金吧,我觉得简单玩玩,用4s电池就够了,天行者40A电调也不用换了。

网友:
和鹰眼感觉差不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是OPTO电调,无UBEC输出,想用5v还要单独用UBEC模块供电,如果以后考虑6s电池还是铂金吧,我觉得 ...

嗯,我也是这么考虑得。自己就是玩个乐趣。不上6s电了,四轴4s电我也够用。就这样折腾着也挺有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这么考虑得。自己就是玩个乐趣。不上6s电了,四轴4s电我也够用。就这样折腾着也挺有意思。

...

6s电可都不便宜啊,格氏25C电池,2600mah6s都338,4000mah6s的498,10000mah6s的1260,电池也是大坑啊,我现在只用3s电,4s电用不到,再说电机电调也不支持,就算支持4s电也不便宜,花牌锂电池5100mah 35C 3S 11.1v 也要3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可都不便宜啊,格氏25C电池,2600mah6s都338,4000mah6s的498,10000mah6s的1260,电池也是大坑啊, ...

这些大牌子我考虑都没考虑。。。用得别的牌子,现在用得HRB和达普。。。

网友:
图传的3p杜邦线头和这个联咏记录仪的莲花头怎么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改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043&extra= 拆装也方便

很好! 你这个我在他记录仪的页面见过 ,应该是你的吧。挺好的。总之我们能折腾就行。哈哈

网友D:
楼主,这个效果怎么样?录像锐度色彩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效果怎么样?录像锐度色彩怎么样?

具体的视频我没上传,可能我录的时间都是清晨,雾蒙蒙的感觉,但是看别人发的视频都说锐度,色彩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视频我没上传,可能我录的时间都是清晨,雾蒙蒙的感觉,但是看别人发的视频都说锐度,色彩不错。
...

我想闹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效果,楼主测试一下给我做个参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闹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效果,楼主测试一下给我做个参考,哈哈。

总体感觉挺好得。支持实时av。1080p30帧画面。可以了。。某宝搜好富龙科技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大牌子我考虑都没考虑。。。用得别的牌子,现在用得HRB和达普。。。

哈哈,我现在只用3s电池,1500-2200-2600,而且都是达谱,感觉还可以,至少比格氏花牌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现在只用3s电池,1500-2200-2600,而且都是达谱,感觉还可以,至少比格氏花牌便宜一点。

恩  现在我也用达普的了。。刚又买了块。。。凑合来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体感觉挺好得。支持实时av。1080p30帧画面。可以了。。某宝搜好富龙科技家。。。

哥们,他家好像样子换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他家好像样子换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一样

是,换了,跟我这个一样,现在这个黑得好,我当时买得时间没黑得。。。这个应该好固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换了,跟我这个一样,现在这个黑得好,我当时买得时间没黑得。。。这个应该好固定吧。。。

来自安 ...

效果他俩相差大吗?到底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他俩相差大吗?到底哪个好?

一样,只是外观变了点。里边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只是外观变了点。里边都一样。

呵呵。行吧,要不买一个吧。效果跟鹰眼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行吧,要不买一个吧。效果跟鹰眼差不多吧?

我没用过鹰眼。。。这个我是感觉我够用了。

网友B:
嗯,你玩的四轴多大?我刚刚拍了个qav250的配置,电池就是达普1500,可惜电调缺货,两天了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玩的四轴多大?我刚刚拍了个qav250的配置,电池就是达普1500,可惜电调缺货,两天了还没发货。
来自 ...

你的小了点吧?这么玩玩还行航拍的话载重不够。我这是650轴距的。5200毫安,4s电池。满载重5斤。

楼主:
附此云台稳定性测试

上传传测试视频,拍摄的无目的性,只为测试云台稳定情况,分别用了摄像头上的1080P 30帧和720P 60帧画面,原画面比上传的清晰。

为了大家能做好对比。再附一个没改前云台底板在后面的视频,有明显波纹和果冻,与朋友查找原因,是重心的问题,将底板回归原位即好。

网友:
我找到 了,现在外观改成黑色机器了,应该更容易固定的

网友:
qav250穿越正合适,我还有一个大疆F450,现在觉得大的玩不起了,又是无刷云台又是相机,好的云台也要800多,狗三相机2000多,这两个我买不起所以也没打算买,现在准备上小四轴,硬挂mobius乱拍,再说250四轴出门也好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