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 2216 kv800振动实测

楼主(2014-06-18):
电机装机后空载测试,手指轻触转子4个中有3个振动较大,航拍后对比使用KV900电机的画面,抖动明显,于是想测试一下电机的震动,测试结果震动值最小的和振动最大值的差异3倍。

网友A:
飓风电机?楼主是想说明飓风电机的动平衡不好吗?对了,你手里那个设备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飓风电机?楼主是想说明飓风电机的动平衡不好吗?对了,你手里那个设备叫什么啊?

没见过。。。

网友A:
呵呵,我也没见过,看起来是很专业的设备。

网友:
曝光下,到底是什么电机。。。。。。。让大家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电机?楼主是想说明飓风电机的动平衡不好吗?对了,你手里那个设备叫什么啊?

仅供参考。但自我主观感觉电机明显不稳定,而且电机寿命也可能存在问题,原来的JF 900KV的电机十来个电池,100分钟不到,后来装Y6,测试也不行了。

第一张视频截图是运行约100分钟后的900KV电机,第二张截图是新90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没见过,看起来是很专业的设备。

振动测试仪,可以测试1-10KHZ振动值,仪表中所示数据单位是加速度M/S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供参考。但自我主观感觉电机明显不稳定,而且电机寿命也可能存在问题,原来的JF 900KV的电机十来个电池 ...

谢谢楼主的解答,Y3好玩还是X4好玩?我觉得那个振动测试仪应该不便宜啊,手机下个振动测试软件也不错,只是没有你这个专业罢了,对了,你说的jf是飓风还是解放?看着像飓风,话说我刚拍了4个飓风D2206,希望问题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B:
求这设备的名称

网友:
很专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解答,Y3好玩还是X4好玩?我觉得那个振动测试仪应该不便宜啊,手机下个振动测试软件也不错,只 ...

有条件每种机架都要玩。Y3就不建议了,直接Y6就好,就稳定性而言。小电机尽量高KV1400-1700,可以减少机架垂直方向的振幅。电机也需要望闻问切1.分别捏住定子和转子,稍用力拉开,扭动之,无间隙感觉即可(有间隙可以自己调整比较简单)2.装机油门行程校对后,50%油门和100%油门时,听电机声音,无嘈杂声(一般是稳定的嗡嗡声),噪音偏大类似啸叫有可能的原因是电调不匹配,除外就是定子绕组质量问题(类似推进角偏大)。3.50%油门和100%油门时用指腹轻触外转子,无明显跳动即可。4.带载飞个几分钟,闻不到电机焦味即可(说明线圈没有短路情况,啸叫就随风去吧),温升可以接受就可以放心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这设备的名称

手持式测振仪,具体搜某宝。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网友C:
空载100%油门一分钟下来电机不废也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载100%油门一分钟下来电机不废也残了。

有这样一说???求科普

网友E:
和你的机架是同一样式 我400的轴距 把电调绑电机安装板下面 请问您的电调放那的?放在中心板?离电机太远会不会反映延迟呢

网友F:
淘宝上看的这个可以做4轴吗,才3.5元一个

电机直径:24.2mm

电机厚度:10mm(含轴承13mm)

电机轴径:2mm

电机轴长:7.2mm

电机安装对孔:16.5mm

电机两孔间距:8mm

电机电压:4-8V

电机转速:4000转/分钟

电机内置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一说???求科普

这种说法原至轴承散热问题
不同KV的轴承小厂商也许会从成本考虑。
1.空载电流小,不存在线圈烧毁问题,所以这个可以排除。
2.外转子电机的转子本身就是个离心风扇的结构,转动时气流从底座进,上部出,轴承可以通过轴承座(定子)进行扇热,所以这个也可以排除。
3.内转子电机轴承可以通过外币进行散热,好像也没问题。
4.电机一般规定了最高工作电压,如果最高工作电压是4S的电机,工作在6S,我可以肯定会坏。
5.如果在额定电压内电机无法满足KV值得要求,只能说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看的这个可以做4轴吗,才3.5元一个

你的想法非常好!
用伺服电机做的小四轴,稳定度非常高,因为伺服电机反应速度极快。
建议:1.摈弃原电机的控制板,直接引出线圈的三个接头,用2s及普通电调低进角进行控制。
         2.要保留原电机的控制板的话,要看接收机输出的调制信号3.3V,能不能达到控制要求。但毫无疑问,原控制板带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机架是同一样式 我400的轴距 把电调绑电机安装板下面 请问您的电调放那的?放在中心板?离电机太远会 ...

做这个小四轴,原来也是把电调绑在电机下面,主要考虑提高电调的供电能力,这样只要延长电调电源线即可。

随着OSD、图传模块的增加,上载板变成了两层,很夸张。

后来放弃分体电调方案,采用4合一电调,因为这个400的小四轴起飞重量1800克,单电机电流是7A,没有必要分体电调的结构,反而节约了很多空间,因为有铝柱这个神器。
另外附上OSD散热制作。

网友:
说实在的,真的要感谢飓风生产出这么好的电机,动平横这块,我飞了这么多品牌的电机,也只飓风的动平横做得很好,性能更是超出我的意想,请看下我测试的震动视频吧,

网友:
上桨了之后,再看吧,桨也是个重要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的,真的要感谢缟稣饷春玫牡缁胶嵴饪椋曳闪苏饷炊嗥放频牡缁仓混绲亩胶嶙龅?...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质量管控不稳定,您运气好!有机会也让我测试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