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何使用GOPRO拍照片

楼主(2014-06-18):
突然发现GOPRO3+的照片素质相当不错,比1080P截屏好多了,但是今天想尝试每间隔0.5S拍照,结果开始拍照以后,监视器就是一片黑

请问GOPRO能否拍摄照片,不是截屏,非常感谢了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邊拍視頻、邊拍照

网友:
哈 肯定可以打啦 把拍照延时设置久点就可以啦

网友:
设置成10秒1张就有图像了,拍照的时候会有黑屏。也可以打开WIFI直接用遥控器遥控拍照。

网友:
GOPRO每照一张照片就会黑屏一次,黑屏时间差不多是1-2S。你设置的0.5S一张当然会一黑到底。

网友:
千万不要用WIFI拍,会有干扰的

网友A:
论坛老大教导我们:设置成2秒一张。

网友B:
5秒一张就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秒一张就够用了。

5秒一张浪费宝贵的留空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秒一张浪费宝贵的留空时间

等你拍回来的照片看一下就明白了,相同的角度景物十几张或者几十张那才叫浪费呢。

网友C:
0.5S太短了   每张照片黑屏一秒   相当于没有图像可显示   调成5S一张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拍回来的照片看一下就明白了,相同的角度景物十几张或者几十张那才叫浪费呢。

一点不浪费,一直这样多拍拍有好处,否则一个镜头要等5秒或拍两三张等15秒才是冤大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S太短了   每张照片黑屏一秒   相当于没有图像可显示   调成5S一张正好

2秒一张才好呢

网友D(2014-08-27):
引用 网友A:
论坛老大教导我们:设置成2秒一张。

最少时间是5秒。

网友:
用wifi遥控拍很危险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少时间是5秒。
哦,烂银狗3啊!黑狗3是必须的,银狗3是720P插值到1080P的,很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