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精灵2都出现相同的情况,看看有多少魔友和我是一样的,大疆技术顺便进来解决下吧~~

楼主(2014-06-18):
最近把2台精灵2Phantom 都把固件升级到最新,出现相同的问题,拍摄的画面左低右高,果冻效果十分严重,不管是暴力飞行还是缓慢飞行,给大疆打电话,技术说先把机器向北开机,然后再飞,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问题依然存在,我个人感觉是固件的问题,有没有魔友遇到这些问题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告诉下小弟吧,谢谢了~~~~

网友A:
1.发错板块
2.描述模糊(什么云台?h3-3d还是h3-2d)
3.dji技术会那么傻嘛?
不水平应该要返厂,至于果冻,看你什么云台了,更换减震球先。。

网友:
向北開機!就可以改善歪頭!高人
果凍跟震動或減震有關仔細找找問題吧!

网友:
南无阿弥陀佛

网友:
升级新固件就是这样的。手贱有木有。。。。

网友B:
楼主你好!

导致云台不水平需要确认上电的瞬间是否是水平的,如果是重新校准一下phantom2的IMU再预热,问题可解决。

果冻问题一般phantom2+3D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建议您确认以下问题:

1.用40度带褶的白色减震球。
2.防脱落件是否安装正确(参考说明书)
3.是否安装了防干扰板
4.建议把感度适当的调小一点。

网友:
请教下大疆技术,防干扰板多少钱一块啊???另外,我的减震下板砸弯了,我自己用钳子夹正点,但是还是有瑕疵,减震球好像还是不平,不知道对相机摄像影响大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导致云台不水平需要确认上电的瞬间是否是水平的,如果是重新校准一下phantom2的IMU再预热, ...

你好,我问下如果换减震球的话是不是要拆防脱锁扣? 这个似乎只能暴力拆解,又要买新的锁扣,非常麻烦而且还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问下如果换减震球的话是不是要拆防脱锁扣? 这个似乎只能暴力拆解,又要买新的锁扣,非常麻烦而 ...

您好!

跟换减震球必须先拆除防脱落件,出厂的时候有4个,购买请联系我们认证的代理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发错板块
2.描述模糊(什么云台?h3-3d还是h3-2d)
3.dji技术会那么傻嘛?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