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旋翼头和十字盘链接臂的螺丝断了(有图)

楼主(2014-06-18):
飞越450旋翼头和十字盘连接臂的螺丝断了,断在里面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弄出来,用手钻可以吗,把断的那截顶出来。或者换个旋翼头,另外,这种螺丝在五金店有卖的么?谢谢了。

螺丝断面

螺丝断面

画红圈的地方为断的螺丝

画红圈的地方为断的螺丝

网友:
飞越各方面都好,但是必须换螺丝

网友:
是相位器吗?只用一个都可以的啦,

网友:
用白钢凿个一字拧出来好了

网友:
那个中联换了吧,就是不坏也应该更换,该中联存在设计问题。

网友:
可以用比螺丝还要小点规格的钻头钻出来,螺丝比较软的。小钻头一般五金店里有卖。

网友:
这个是夹紧试的中联,别修了,螺丝太细太长,就算你修好了以后换了螺丝稍微一用力还是要断的,设计问题。55块钱去买个锁紧式的中联,具体什么样你去万能宝搜一下,搜飞跃中联,选个锁紧式的,别问锁紧式的什么样,你会看出来跟这个不一样,想当初新飞机买回来我就把这个螺丝弄断了,果断扔了。现在锁紧式的中联用的杠杠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钻头弄了。螺丝顶不出来,最后放弃,直接换吧。

网友:
这个很难搞,螺丝长又细,有钻头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