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穷人OSD问题

楼主(2014-06-19):
穷人OSD用3S电池供电 在调试的时候视频输出电压和供电电压2个写多少应该?12.6V吗?求指导。另外求穷人OSD+GPS与FPV设备的连接,最好有照片 怎么接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合FPV飞行的万能OSD模块   这里我们介绍一款万能型的OSD模块,OSD就是字符叠加的意思,可以在视频信号上 ...

赞,正准备加装OSD,第一次看到这么全的,收藏了,谢谢

网友:
正在考虑入手穷人OSD,有的人说精度和电压有一些误差。

网友(2014-08-23):
留名备查~~ 哈啊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合FPV飞行的万能OSD模块   这里我们介绍一款万能型的OSD模块,OSD就是字符叠加的意思,可以在视频信号上 ...

5.8G500mw 的接线,摄像头是不是没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500mw 的接线,摄像头是不是没有接???

都接好了的

网友B:
穷人OSD配合5.8G图传好用吗!?现在又出了加强版的穷人OSD了,主板带气压计了!QAV250的穿越机可以不用GPS了,只要主板的电压显示和高显就OK啦!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穷人OSD配合5.8G图传好用吗!?现在又出了加强版的穷人OSD了,主板带气压计了!QAV250的穿越机可以不用GP ...

气压计我认为意义不大,仅仅是高度数据准确一些,穿越主要靠图像导航,来不及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我认为意义不大,仅仅是高度数据准确一些,穿越主要靠图像导航,来不及看数据

那估计要买OSD+GPS全套才好用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