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不能给狗3充电吗?

楼主(2014-06-19):
一直用的是H3-2D,从来没有操心过充电问题,最近换了H3-3D,发现不给狗3充电了,是去掉了这个功能还是我的H3-3D有故障?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请问您的云台有输出视频吗?云台到相机的接口都可以给相机充电的,如果您的充不了电请检查一下USB口的排线是否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云台有输出视频吗?云台到相机的接口都可以给相机充电的,如果您的充不了电请检查一下USB口的排线 ...

你好,我的是精灵2加H3-3D套装,没有用USB口,视频输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充电。

网友:
H3-2D不是用USB线来传输视频的也能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精灵2加H3-3D套装,没有用USB口,视频输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充电。

那您的视频输出是接gopro的HDMI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的视频输出是接gopro的HDMI口出来的?

跟H2-3D一样,用的是狗3+背后的数据接口,是不是新出的H3-3D多了根USB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H2-3D一样,用的是狗3+背后的数据接口,是不是新出的H3-3D多了根USB线?

新出的缺少了背后的数据接口   用USB来取代了充电和图像输出

看来你买的是老版   这个接口是可以充电的    看来需要换个狗3 或者云台测试一下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B:
楼主,H2-3D云台在云台板上取消了狗3+背面的数据(充电)接口,用的是侧面USB接口,用排线与狗3+相连,你还是确定你是什么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H2-3D云台在云台板上取消了狗3+背面的数据(充电)接口,用的是侧面USB接口,用排线与狗3+相连,你还 ...

第一批的H3-3D,除了多了一轴其他跟H3-2D是一样的,这不需要确定,好像是新出的改动了接口部分。

网友C:
背插的一样充电啊,你关机看狗的充电灯是不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插的一样充电啊,你关机看狗的充电灯是不是亮的?

关机灯不亮,算了,懒得再折腾了,以后及时充电吧。大疆放出H3-3D将要上市消息的时候我就把H3-2D卖掉了,手里现在只有一个狗3+一个云台,也没法测试问题是出在哪,好在其他功能都正常,我也不想再去拆那个精灵壳子,以后养成个充电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