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如何安装LED灯

楼主(2014-06-19):
最近经常看见很多模友给飞机装上航灯觉得很漂亮!在网上看了一下很多卖家都有卖LED灯带!但是都是没有头的!就两电线!想问一下是怎么安装的!是连接在接收器上还是直接连接到电池上!需要另外多安装一个电池吗?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A:
LED灯带可以根据需要,剪成不同长短大小,再焊不同长短电线,配合机身。
我用过的,电压就是12V,可以供电上直接用3S的电池,并上去就好,LED不怎么费电,我就没再加电池。
如果是其它电压,需要用相应的电压转换模块。
至于开关,可以通过机械或电子的装置,配合接收机的通道来实现。
如果只是晚上用,可以外接个开关就好,不用遥控,这样省点事。
我看到坛子里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贴子,有空可以搜一下,都能找到。

网友:
固定翼用爆闪灯!! 可以加控制器!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带可以根据需要,剪成不同长短大小,再焊不同长短电线,配合机身。
我用过的,电压就是12V,可以供电 ...

我手上基本上都是11.1V的电池!灯带的电是接平衡头还是在T头里接电呢?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基本上都是11.1V的电池!灯带的电是接平衡头还是在T头里接电呢?

是的,3S电放完后安全电压是在11.1V左右,充满后在12.6左右。
LED灯带的供电范围比较宽,你可以仔细看你买的灯带上的电阻是多大。
灯带的产品说明里也会有说明电压范围。
用电池肯定是从供电头取电,就是你说的T头。
当然你要从平衡头取电给LED,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可,毕竟LED不需要大电流。
但是,我感觉需要注意不要碰到中间电芯触头就好,否则,呵呵。

网友:
我也想安,能给个接线图吗?

网友:
可以把动力电池降压

网友B(2015-01-06):
引用 网友A:
是的,3S电放完后安全电压是在11.1V左右,充满后在12.6左右。
LED灯带的供电范围比较宽,你可以仔细看你 ...

我想问的是那个装在哪里比较好呢,装几个?有没有装过,买了根回来没找到好地方粘住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那个装在哪里比较好呢,装几个?有没有装过,买了根回来没找到好地方粘住

固定我是在两翼尖和尾巴装,多旋翼我装在机身两侧或前后臂,是为了在空中方便观察机身方位。至于装多少,装哪里看自己喜好了。
用双面胶或其它胶粘就好。

网友:
买回来直接接在3S电池上面,就是接BB向的那个接口

网友:
我记得有哪种夜航灯!有跟大飞机的差不多!是一套带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