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华科尔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19):
关于螺距曲线设置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一上的“伺服器是否锁定“是什么意思?

2、图二中EXP开关是什么意思?

3 按说明书说的 选中某个点以后按DN键会出现改点的值设置界面,也就是OUTPU那个界面,可是为什么我的只有选中最低点(L)和最高点(H)的时候会出现OUTPU界面 选中其他点以后按DN会出现一个 STATE界面 下面有ACT和INH两个选项

网友:
不懂 帮顶,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1、图一上的“伺服器是否锁定“是什么意思?锁定的是, 你调试曲线的时候舵机不懂,不锁定的是调试曲线的时候舵机也一起联动!
2、图二中EXP开关是什么意思?里面是ON和OFF两个选项就是打开曲线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一上的“伺服器是否锁定“是什么意思?锁定的是, 你调试曲线的时候舵机不懂,不锁定的是调试曲线的时候 ...

谢谢回答

2、意思就是打开EXP开关曲线才起作用是吧?
另外,第3点 曲线中间点不能设置的问题有知道的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我看上了D12不知道好调好设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