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14sg和DX9哪个好???

楼主(2014-06-19):
2个价格差不多, Spektrum DX9好像新出的,之前DX8网友口碑也不错。好像用的人不多。14sg倒是主流。也不知道配 副厂接受器哪个便宜好用。新手第一次买这种多通道遥控器,准备也试玩玩飞机。不敢说一次到位。好用稳定就行,准备车船飞机都能遥控就行。当然飞机还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
车船固定无所谓,直鸡还是14SG好

网友:
这两者比肯定14sg了。。。DS。。。搞不好你问个问题都没人回答你。。。
副厂接收frsky.淘宝搜索看销量 还有颜色橙色的那种壳才是正品,什么蓝色黄色都是假的。。。
别贪几块钱十几块钱便宜就好了。。。

网友:
没有可比性吧   果断14SG

网友:
两者都不错的遥控器。

网友:
都擦不多

网友:
14用的要多

网友:
14来我这买吧。。。

网友A:
使用起来都一样,都好,美国人用JR和sp系列的比较多。对于接收机方面,如果你玩一些小固定,450这类的小型直升机我推荐SP的,因为可以用便宜的山寨DSM2接收。futaba的山寨接受都不怎么便宜,正版接收更是贵的离谱。要是你玩大型飞机,追求安全可靠性的话两款的正版接收机都不便宜。我推荐sp的DX9,适应性强,数据回比futaba的做的好,我的油机和KDS7.2都在用SP的数据回传,接收电、动力电、转速、发动机温度都能传回来并且能报警,还能记录数据,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DX9 可以用DMS2的接收机,还可以玩sp出的各种小飞机,mcpx、ncpx....各种便宜接受,玩固定都爽

网友:
这个也很不错..........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网友:
地平线有100块的原厂接受,不过是老鼠货罢了

网友:
14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起来都一样,都好,美国人用JR和sp系列的比较多。对于接收机方面,如果你玩一些小固定,450这类的 ...

谢谢朋友细致说明,我初步玩也就固定翼之类以后也没准直升机,也就简单的。车船飞机通用性好点的对初学者入门快设置方便就行,主要还是接收机相对便宜的就好,呵呵。配副厂接收机,怎么也比天地飞9和华科尔D10控制的稳定吧

楼主:
dx9的兼容接收机,网上都是50-60元左右,不知道能用不?原厂也不便宜,和14sg的差不多,14sg的副厂接收机都在140-150左右。原厂的接收机能买天地飞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x9的兼容接收机,网上都是50-60元左右,不知道能用不?原厂也不便宜,和14sg的差不多,14sg的副厂接收机都 ...

我一直在用这种DSM2的接收机,稳定性没问题。另外现在也有山寨的DSMX接收机了,价格稍微贵点,但是我用着跟原厂没区别,就连外观都没区别。

楼主:
DSM2的接收机玩船行么?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spektrum的控

网友B:
dx8足够了。。。
14sg等你高手了在用吧。dx8用的人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8足够了。。。
14sg等你高手了在用吧。dx8用的人不少的。

已经买了,谢谢,挺好用的,先练模拟器

网友:
mz-24 飘过  正在使用中

网友:
用DX9,不用日货!

除了日本女人,其它日货都不用!

网友:
futaba用睿思凯 的接受就好了很不错的

网友:
14SG  不错 不买后悔!

楼主:
我就是14sg配2个用睿思凯7通道。

网友:
稳定还是上14sg吧,用的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