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433的接线说明,死胖子丢机了,求安慰

楼主(2014-06-19):
死胖子莫明其妙的飞丢了,纠结得很,回看电脑里保存的一张张照片和视频,实在是不爽得很啦。。。。。

群里面好多模友在问rlink433的接线问题,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东西折腾了,刚好有照片,就把接线简单的说明下,给新手一个参考,老鸟请路过

首先看433的发射机,其实说明书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是配的防呆接口。。。。找到可以插上的线,接上就可以了。
不过这段时间比较背的我,收到厂家发来的线就有做错了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插线前仔细检查下。

1、看图,最上面,从左至右,4个接口,“RC”   "HT"  "USB"  "EXT"
     “RC”和“HT”是一样的,是两路ppm输入接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两个遥控器,或者一个遥控器,一个头追啥的。一起可以输入16个通道。很好的设计。
2、“RC”是优先选择的,这两个口都可以同时供电,发射模块会自动选择电压高的一路。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你接两个遥控器,就只能给“rc”供电,“ht”就只要接PPM输入端就可以了。

上面看得太复杂了,简单来说,分两种情况:
1、如果你直接连接遥控器,那么只要把"RC"的“ppm”针脚连接到遥控器的PPM输出,然后给发射机供电12V就可以了。
2、如果你买了转发模块,就按照图上的情况,把线接好。转发模块把包装移开点,看电路板上有标注的,针脚定义,检查下,防止做错线。

二、转发模块连接遥控器接收机,非常简单,还是那句话,把转发模块的包装给弄开点,针脚上有标注。
     12V供电,你可以直接接3S的电池,要不就弄个12V的稳压模块啥的接上,自己焊接线。

三、433接收机的接线,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了。大家最多的问题是不知道正负极在哪里。rlink卖国外卖太火爆,估计是习惯了。。。。。不吐槽了。
     其实很简单,看看就知道了。自己看图

最后补充一点,rlink的433发射机,只支持PPM输入,所以,如果你有PPM输出的设备,就直接接发射机,如果没有,就用转发模块,转发模块支持把遥控器接收机的PWM转发成PPM后,送给发射机,也支持SUBS转发成PPM后送给发射机。

网友A:
死胖子咋飞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胖子咋飞丢的

未知原因,突然失联,最大的可能是飞机断电了,可能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未知原因,突然失联,最大的可能是飞机断电了,可能是焊接有问题

动力断电,还是图像断电,说说具体原因啊,我们也好总结经验

网友C:
尽人事, 听天命, MH370不是还没找到么,更何况咱们业余的。
RLINK 433  是不是用它的接收机代替遥控器的接收机,把电调 舵机的插头直接插到RLINK的接收机上?具体哪个插头插哪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人事, 听天命, MH370不是还没找到么,更何况咱们业余的。
RLINK 433  是不是用它的接收机代替遥控器的 ...

是的,433远程遥控

接收机和普通遥控器的接收机是一样的,上面标注了通道,直接插接就可以了。

另外还支持ppm输出和SBUS输出,可以单线连接飞控,输出多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断电,还是图像断电,说说具体原因啊,我们也好总结经验

没有单独给图传供电,是共用电。

没有找到残骸,也没有找到黑匣子,所以原因未知,都是猜测。

网友:
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单独给图传供电,是共用电。

没有找到残骸,也没有找到黑匣子,所以原因未知,都是猜测。

地面DVR录像也木有啊?至少最后的坐标还能去那个地点找找。

网友:
好人那,要飞远就会有丢机可能,

网友:
ctrl+c ctrl+v 这样分数就到手

网友:
学习学习,免得自己的死胖子也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DVR录像也木有啊?至少最后的坐标还能去那个地点找找。

三千米的高空,有最后的坐标也没办法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千米的高空,有最后的坐标也没办法找啊

嘿嘿~~ 我也两千米掉过一次电。。。尸骨全无。

网友E:
用RLINK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RLINK丢的?

跟rlink没关系

网友F:
请问楼主是否有QQ可以加为好友,我需要您的技术支持,我也是此款433 很容易,就是单线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是否有QQ可以加为好友,我需要您的技术支持,我也是此款433 很容易,就是单线不知道怎么弄

加这个群就是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高空湿度大   设备进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