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和方向反了,难道要改中国手吗

楼主(2014-06-19):
在通道没有接错的情况下,竟然出现发副翼是方向,打方向舵是副翼的情况。日本手,如果通道接错,mwc应该是无法解锁(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的吧,卖家现在也不负责了,说是我遥控设置错了,我了个去,遥控1-4通不能映射的,我设置个毛额…这难道是要我改手的节奏吗

楼主:
还有就是打右方向舵(现在出现的是副翼动作)会翻掉,左方向就不会,怎么调试呢,初入mwc各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网友:
本人中国手。。。。。

网友B:
看看控的模式,还有控通道可以调正反的

网友:
这是天地飞的杆设置:

网友:
实在不行在程序里改下就好1!!!MWC自由度很高的!!!

网友:
可以修改的吧

网友C:
你把接收机和飞控之间连接的通道互换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D:
说话说半句,真是讨厌,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遥控器?你说线路连接正确,确又不上图
只好瞎教了,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固定翼模式,进入手的模式,检查是不是模式1,某些遥控器连线要交叉,没图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话说半句,真是讨厌,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遥控器?你说线路连接正确,确又不上图
只好瞎教了,遥控器恢 ...

感谢泡泡大神,控是10c    日本手

这是接线  油门通道供电  其他通道只接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收机和飞控之间连接的通道互换一下不就好了吗?????????????????????????? ...

换了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控的模式,还有控通道可以调正反的

how怎么 are是 you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话说半句,真是讨厌,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遥控器?你说线路连接正确,确又不上图
只好瞎教了,遥控器恢 ...

固定翼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模式的

检查过手的模式是1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过手的模式是1了没

这个不会…大师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大师请指教

进入通道显示,打杆看一下,1234通道是否和杆子对应,
左手上下 2、左右 4
右手上下 3、左历 1

网友:
引用 楼主:
how怎么 are是 you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通道显示,打杆看一下,1234通道是否和杆子对应,
左手上下 2、左右 4
右手上下 3、左历 1

这个必须对,1-4通道不是不能映射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w怎么old 老are是u你

网友E:
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的

怎么改?

网友F:
仔细看控的说明书吧,这种情况一是接错线,二是控的通道设置错误。仔细看下控的手法模式还有通道正反这两项。控是可以更改通道设置的。

网友(2015-04-01):
我操CC3D也出现你这情况了

网友:
10c的,按住end开机,自己看吧

网友:
通道反向就好   如果两个通道都反向还不行,把两个舵机换位插

网友:
futaba 10c 按住end开控,是可以修改的,我的选3,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