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悬停时金鱼尾 K80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19):
450 KST210 亚托520 K8 走航线尾巴没问题 悬停时尾巴左右轻微幅度的金鱼尾 我想是不是因为尾巴机械的原因 用的冰人螃蟹抓 单推 虚位不小
K80通电后只会 嘀嘀嘀 3声 拔掉跳冒也是3声 设置声音有 但是每次通电只有3声 感觉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不放心

网友:
这底下的是450吗??

网友:
这是450的机器吗  看着比我的450大好多啊

网友:
这个是楼主自己设计加工出来的450吗?感觉好漂亮啊

楼主:
上面2张是450 原来的 拿来当插图了

楼主:
第三张是 fusion50 啊

网友A:
金鱼尾先消除尾变距间隙再说,如果消除了变距间隙还有金鱼尾,打开K8的软件尾旋翼博士帽,到那里可以调。

网友:
这是450?电池怎么那样挂?串联?

网友B: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可能会好些

试过了 不行 我航线的时候没有 只是悬停有 所以我怀疑是机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我航线的时候没有 只是悬停有 所以我怀疑是机械问题

3d模式没有就行了,普通模式有一点也很正常的,你可以试试给陀螺仪加一点减震,减少飞机震动造成的影响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基本不是机械原因就是舵机问题。不是说没虚位就说明机械上没问题,安装的问题也会导致金鱼尾。首先,对于450的飞机,你要用舵臂最靠里面的孔位,使舵机行程尽量能达到+-60度的时候尾滑块正好达到左右最大行程。如果舵机臂只摆动很小就能使尾滑块达到行程极限,那么必然会有金鱼尾。你按照我说的把机械部分调好,保证顺滑,然后将尾感度尽量提高,不出意外就能消除金鱼尾。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尾桨转速太低,那么尾巴上的力就不够大,也会金鱼尾,450一般转速要在2500转以上才好飞,3d要在3000多一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基本不是机械原因就是舵机问题。不是说没虚位就说明机械上没问题,安装的问题也会导 ...

我现在怀疑我的螃蟹抓虚位大了 单推墟位就不小 再加上冰人螃蟹抓和亚托尾桨夹的配合 墟位更大了 今天买了亚托双推 明天可以再试试看

网友A:
直机是不准许金鱼尾存在的,虽然不影响飞行但尾舵机会很快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是不准许金鱼尾存在的,虽然不影响飞行但尾舵机会很快报废。

520那舵机还好 我的2个276飞一圈下来就热的不行 原来251就坏了一个 飞5分钟 温度就5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520那舵机还好 我的2个276飞一圈下来就热的不行 原来251就坏了一个 飞5分钟 温度就50多

直机飞行时尾舵机与十字盘舵机温度基本是一样的,如果尾舵机偏热一定是存在轻度金鱼尾,必须调整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飞行时尾舵机与十字盘舵机温度基本是一样的,如果尾舵机偏热一定是存在轻度金鱼尾,必须调整消除。
...

今天换了亚托双推 尾巴全是亚托原厂 虚位也基本没有了 可是鱼尾依旧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亚托双推 尾巴全是亚托原厂 虚位也基本没有了 可是鱼尾依旧 唉

你的陀螺仪是K8吗?如果是,打开软件博士帽将增益降低一些。

网友D:
K80通电如果只有滴滴滴三声的话说明你没有设置mode9就是lipo模式,所以他不会给你电池计数
对飞行没影响,但是会影响低电压保护功能,这时候你没有低电压保护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0通电如果只有滴滴滴三声的话说明你没有设置mode9就是lipo模式,所以他不会给你电池计数
对飞行没影 ...

谢谢 但是我的电调试飞的时候有几次推油门竟然转几下就停转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至今不敢放开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基本不是机械原因就是舵机问题。不是说没虚位就说明机械上没问题,安装的问题也会导 ...

前辈,你这个+-60度刚好到头的理论适用于更大级别的机器比如x5吗?我新装机一直困扰与偶尔的金鱼尾问题····但是我看60度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角度了···大的几乎做不到啊···45度都几乎做不到,比如我的x3我用的孔位已经只有9mm了,甚至连45度都做不到········还有一般的机器如果安装时让L臂与尾轴成90度作为中立点,往往我们还要让他更偏近尾波一点,这样导致别说45度,我觉得9mm的孔位有30度也差不多到头了····麻烦详细讲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先消除尾变距间隙再说,如果消除了变距间隙还有金鱼尾,打开K8的软件尾旋翼博士帽,到那里可以调。

教授,尾变距的虚位几乎没办法消除啊·····螺丝拧紧照样有一定虚位,同时尾推还会变得不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你这个+-60度刚好到头的理论适用于更大级别的机器比如x5吗?我新装机一直困扰与偶尔的金鱼尾问题· ...

适用,舵机臂上用合适的孔位很重要,一般陀螺的说明书里都有说明,只是很多模友以为不重要,反正也能用也就不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授,尾变距的虚位几乎没办法消除啊·····螺丝拧紧照样有一定虚位,同时尾推还会变得不顺···

尾巴绝对没有虚位的飞机我还没见过,不要太追求完美,有一点点还是允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辈,你这个+-60度刚好到头的理论适用于更大级别的机器比如x5吗?我新装机一直困扰与偶尔的金鱼尾问题· ...

跟你选的舵机臂有关系,450这个级别的能选到6mm左右的孔位。我的NX4和425都能做到舵机臂60度滑块刚好到头,下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是X5肯定能,因为它的尾巴根NX4是通用的。总之就是让舵机摆动的角度尽量大巴,正负45度感觉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教授,尾变距的虚位几乎没办法消除啊·····螺丝拧紧照样有一定虚位,同时尾推还会变得不顺···

尾变距机构要从两个8字连杆开始调整,调整螺丝的松紧度使两个8字连杆即滑顺虚位最小。然后是调整蟹爪螺丝,也是用调整松紧度的方法使尾推推拉滑顺。L臂要单独调整,也是调整安装螺丝松紧度,使L臂活动顺畅虚位最小。总之尾变距要一级一级调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注意:调整螺丝一定要打一点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跟你选的舵机臂有关系,450这个级别的能选到6mm左右的孔位。我的NX4和425都能做到舵机臂60度滑块刚好到头 ...

求前辈指点你nx4用的舵机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尾变距机构要从两个8字连杆开始调整,调整螺丝的松紧度使两个8字连杆即滑顺虚位最小。然后是调整蟹爪螺丝 ...

教授···请教8字连杆是哪个位置··········是否浆夹链接蟹爪的那两个螺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跟你选的舵机臂有关系,450这个级别的能选到6mm左右的孔位。我的NX4和425都能做到舵机臂60度滑块刚好到头 ...

还有一点,因为有连杆固定环的关系,如果选用过长或者过短的孔位,势必会导致连杆弯曲,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教授···请教8字连杆是哪个位置··········是否浆夹链接蟹爪的那两个螺丝···

是的,就是与尾桨夹臂相连的两个塑料件。与桨夹相连的螺丝可以拧紧,因螺丝外面有一铜套,8字连杆是与铜套是有间隙的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前辈指点你nx4用的舵机臂·····

我用的sevox的舵机,用一字形的,孔位很多,用倒数第二个,到舵机中心10mm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因为有连杆固定环的关系,如果选用过长或者过短的孔位,势必会导致连杆弯曲,这个有影响吗?

连杆弯曲时必须的,这个结构决定的,两个固定环不要离舵机和尾巴L臂太近,太近了拉杆弯曲时跟固定环摩擦厉害,不顺滑,也会引起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杆弯曲时必须的,这个结构决定的,两个固定环不要离舵机和尾巴L臂太近,太近了拉杆弯曲时跟固定环摩擦 ...

收到!!!!!!!回头修好x5就试试········我换个10mm的舵机臂去····十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与尾桨夹臂相连的两个塑料件。与桨夹相连的螺丝可以拧紧,因螺丝外面有一铜套,8字连杆是与铜 ...

感谢感谢······lz不好意思了···你的帖子最后变成都是我在凑热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的电调试飞的时候有几次推油门竟然转几下就停转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至今不敢放开飞

如果发现转不起来,那你还要再加开一个mode10,就是KSA模式,用来对付一些奇葩马达的
你可以这样,先设置mode4,然后mode9,然后mode10...也就是说要开启3个模式,4,9,10
包你没问题,设置方法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发现转不起来,那你还要再加开一个mode10,就是KSA模式,用来对付一些奇葩马达的
你可以这样,先设置mod ...

我配的亚托750mx 我只会设置1~4 后面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配的亚托750mx 我只会设置1~4 后面的还真不知道

一样的拉,先设置mode4,然后断电重来,设置9,再断电重来,设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