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配刷机d7e陀螺不工作?

楼主(2014-06-19):
rt
给卖家发回去他说用他的遥控器正常。。
不是感度设置低了--连锁尾都没有。。哭死
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感度通道打开了吗?

网友A:
把搖控設置成七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搖控設置成七通道.

谢了我去试试
陀螺仪设到第7通道吗?

网友:
有沒有加上三段開闢?

网友:
在模型高級設置裡的射頻設置內的第三項通道數選擇7, 設置好後轉到模型參數調整內的第4項陀螺儀裡設置你要求的參數.

网友:
直接去陀螺仪设置里 把 感度 调高点就可以了
    我碰到过    切3D自旋  调高点就好了

网友A:
因為華的機子陀螺儀感度控制被安排到第7通道, 所以搖控器設置到7通道以下是沒法控制陀螺感度的.

网友:
华官方有d7e配120d02s的设置说明, 按说明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華的機子陀螺儀感度控制被安排到第7通道, 所以搖控器設置到7通道以下是沒法控制陀螺感度的.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以前一直以为陀螺仪是在第五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以前一直以为陀螺仪是在第五通道

沒有錯,一般六通道接收機,陀螺感度是設在第五通道的,幫到你我也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