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与JR两大模型界巨人技术问题请教,高手进!

楼主(2014-06-19):
FUTABA的S-BUS系统与3GX连接只需要一根线(S-BUS线);S-BUS不仅给接收机供电,同时也传递接收机的控制信号。现在新出的高压舵机必须配合高压接收机使用吗?高压舵机对飞机的其它电子设备需要其它要求吗(比如说电调、传统的遥控器XG7配合RG831B能控制高压舵机吗?);
JR的问题如下:XG7自带的接收机RG831B自带卫星天线,与3GX连接的时候,只需要将卫星天线接到3GX上面的专用接口(此时XG7遥控器就能能过卫星天线将控制信号传递给3GX吗?);有了卫星天线之后配合3GX使用的时候用不到RG831B接收机了,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网友A:
接收机舵机陀螺都是串起来供电的,所以所有设备都要支持高压才行
DSM2的卫星可以单独用,但是XG系列的好像不行,必须有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舵机陀螺都是串起来供电的,所以所有设备都要支持高压才行
DSM2的卫星可以单独用,但是XG系列的好像 ...

非常感谢你,又长见识了!能告知下你QQ吗?我的是851367501,希望能和你这样热心的模友交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又长见识了!能告知下你QQ吗?我的是851367501,希望能和你这样热心的模友交朋友。

我Q176457718,欢迎交流

网友:
应该可以单独供电吧. 信号线单出

网友B:
单独给舵机供电也许,要一起供电的话接收和陀螺也要支持高压,否则就烧。

网友:
应该可以单独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