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7右手改左手教程

楼主(2014-06-19):
如题 天地飞7右手改左手好改吗 谁有教程发下 谢谢了

网友A:
不用教程,打开外壳,把油门的压片和方向的弹簧调换位置就行了,最后在遥控里设置一下

网友B:
好东西 顶一个 沙乐哥发

网友C:
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弹簧,换到另一边就行,左右手模式直接设置

网友D:
说明书里有的

网友E:
一下子就搞好了。不错

网友F:
只要勤拆控!什么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