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十字盘拉杆长度应该是多少 求解答 谢谢

楼主(2014-06-19):
X5 十字盘拉杆长度应该是多少 连接桨夹的两根说明书有标注是63.1MM  但是连接舵机的3根没有标注,谁知道大概是多长 谢谢

网友A:
这个也要硬套?安装的时候混控臂水平,0螺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硬套?安装的时候混控臂水平,0螺距就行了。

呵呵,装了2台亚拓的,说明书都有标注尺寸,一直只练习飞行,对调机完全不懂,机器都是哪买哪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