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标准版 抗风性能测试视频 大疆,你怎么看?

楼主(2014-06-19):
    手上购有第一批上市的精灵版H3-3D云台(背插版),及之后首批上市的标准版H3-3D云台(侧插版),经多次测试发现,精灵背插版通电后3个轴的电机都非常有力,抗风性很强,满舵飞从来不失控(即歪脖并自动修正),但我的标准版(已按要求GCU升级到最新)电机无力,用手轻轻一碰就失控了,基本上只能在无风天低速飞行,只要一出现2级以上的风,就周期性失控(在2架飞机上测试),珠海是沿海城市,全年没有几个无风天,所以这个云台一直无法使用荒废在一旁。

   是不是DJI为了降低成本,在后来的标准版中调低了云台的抗风性? 背插改侧插的坑爹设计也就算了,但如果连2级风都顶不住就完全是个不能用的失败产品!DJI过去给我印像一直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次的H3-3D标准版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手上还有3999的H3-2D及1999的H3-2D云台共两只,老早也发现类似问题:即3999的电机很有力抗风强,1999的差很多。我的1999的2D云台2级风下不会失控,但3级风以上会失控但不频繁,我的3999的2D云台,4级风下都不会失控。

   以上测试全是在我的”拍不死的小强:三号机“,800KV的X650机架上测试,本机架已飞行一年近400架次,振动很小,之前安装我的2只H3-2D商业航拍NN次没任何问题及最新装配的4号机上共同测试。

强烈建议:
       除了廉价的“标准”版外,强列建议另弄一款“专业”版的H3-3D云台(可以叫H3-3D PRO),这款专业版成本及售价可以高点,但电机力度要足、抗风超强、最好再设计防风罩配件,在高速航线时不至于吹跨云台并可大大降低果冻。

网友:
dji的确可以考虑下哦

网友:
坑一个是一个,反正航模是个坑

网友:
唉,自毁招牌

网友:
大疆会说,干扰,你的线没有插好之类,哈哈 如果真是这个品质,还不如人家DIY 的3轴云台呢

网友A:
我的也是标准版,后来官方推荐用40度褶皱球好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标准版,后来官方推荐用40度褶皱球好了。你可以试试!

费时1个月做了各种测试,包括你说的40度褶皱球,都不行,我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标准版不抗风,不能用了。 减震球只是解决果冻问题。

网友B:
楼主您好!

首先一点背插式H3-3D与USB口H3-3D固件,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接口不一样。

导致YAW轴周期性偏头一般是因为震动导致云台电机进入保护。需要您测试一下是飞机的还是云台本身的。

测试方法:

a:弹一弹云台架或者减震球,观察云台是否会震动。
如果不会说明是飞行中飞机这边带过来的震动导致,需要调整飞机的机械,降低一点感度,等...
如果会说明云台自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云台连接的部件是否牢固,是否存在虚伪的可能,建议可以把螺丝上紧。

请先做一下测试,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直到问题解决。

网友:
不是吧,我还打算入手一个呢,真的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时1个月做了各种测试,包括你说的40度褶皱球,都不行,我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标准版不抗风,不能用了 ...

我没有果冻,我的甩头现象用40度褶皱是完全解决好了,我之前也不信,感觉这个跟球没关系,还那么软。换上去真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首先一点背插式H3-3D与USB口H3-3D固件,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接口不一样。

好的,等会儿我就回去就去试试。

不过,如何解释我手上另外3个DJI的云台没有或没有这么严重的失控问题?

网友:
phantom2+3D之前飞行稍微快些就会由果冻~还有请问楼主的减震求用的是哪个?phantom2+3D+osdmini+5.8G 这些东西一起上的话,飞机的感动需要调整么?需要的话具体调整多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会儿我就回去就去试试。

不过,如何解释我手上另外3个DJI的云台没有或没有这么严重的失控问题 ...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云台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首先一点背插式H3-3D与USB口H3-3D固件,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接口不一样。

前段时间根据这个办法处理,效果很好。最近还了一个载机,又扭得一塌糊涂了。这云台太较贵了。

网友:
坤,我的3d还没这现象,你云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买这玩意还要看运气啊

网友C:
多么明显的个体差异。。。。买到这种货等于钱丢水里了。

网友:
扭成这样,看得人难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么明显的个体差异。。。。买到这种货等于钱丢水里了。

如果是出厂问题,我们会查清楚,给用户做换货处理。谢谢

网友D:
看來h3-3d問題不少!
我的標準版已入手還沒裝機測試!看到這有點小失望了
千萬別給我出問題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出厂问题,我们会查清楚,给用户做换货处理。谢谢

要不是人家同样的东西手里有两套做对比测试。。。 每个H3-3D用户必然是买两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人家同样的东西手里有两套做对比测试。。。 每个H3-3D用户必然是买两台么?。。。

您好!
如果出现问题,请直接反馈给我们或者经销商,我们会协助用户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如果出现问题,请直接反馈给我们或者经销商,我们会协助用户解决问题。

技术2你好,我现在可以直接找你退换一个吗? 我电话:13326605662 QQ227789889,如果方便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
楼主看着你录的画面闹心不,反正我是看闹心了。

网友:
我的3D云台也是不定时的抽风摆头~~~不过没有楼主的这么频繁~~

网友E:
小兒麻痺......目不斜視症
我也有2個 H3-2D 云台也是發神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兒麻痺......目不斜視症
我也有2個 H3-2D 云台也是發神經的

厂家的服务宗旨是,不退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云台本身的问题!

技术3你好,一直以来觉得你很专业,相比于3以后的技术。

你们另一个技术说精灵固件升级3.04后,精灵2的电池也要升级,才能匹配新的固件,可电池又不能在线升级,所以只能反厂升级。我想问一下难道升级3.04固件后,电池必须升级吗?为什么只能反厂升级,不能在线升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h3-3d問題不少!
我的標準版已入手還沒裝機測試!看到這有點小失望了
千萬別給我出問題阿?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我也很想知道我这是个案还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3你好,一直以来觉得你很专业,相比于3以后的技术。

你们另一个技术说精灵固件升级3.04后,精灵2 ...

谢谢,我是技术支持2...关于phantom2系列的问题,请直接咨询我们负责这块的技术支持5:2355613431。

我们一定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技术2你好,我现在可以直接找你退换一个吗? 我电话:13326605662 QQ227789889,如果方便可以联系你吗

...

已经加你qq.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3你好,一直以来觉得你很专业,相比于3以后的技术。

你们另一个技术说精灵固件升级3.04后,精灵2 ...

电池也要升级? 而且必须得返厂?  这也太折腾了吧, 卖出去的电池得有多少啊    烦请负责的技术人员务必澄清一下!!!

网友G:
我的板凳挂H3-3D标准版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我也是在深圳海边,阵风四级以上应该有,就是感觉俯仰太卡了,不平滑,运动中调俯仰镜头不可用

据说在精灵2上可以调俯仰感度,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标准版可以调感度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板凳挂H3-3D标准版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我也是在深圳海边,阵风四级以上应该有,就是感觉俯仰太卡了, ...

看来你还没认真看我的文字,我手上4个DJI云台,其中2个是3D云台,其它版本很好,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就这个新出的标准版不行。当然我目前也知是不是个案,但看到很多标准版的买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我的比严重点吧,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3D云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认真看我的文字,我手上4个DJI云台,其中2个是3D云台,其它版本很好,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就 ...

老兄,你也仔细看看我的文字啊:板凳挂标准版,写得何其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你也仔细看看我的文字啊:板凳挂标准版,写得何其详细啊

哦,呵呵,板凳是什么机子,发个图看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呵呵,板凳是什么机子,发个图看见识一下?

H折叠,你翻翻我的帖子就看到了我好几个这样的机架

这是其中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837&extra=

网友:
的确有点吓人!

网友H:
严重怀疑DJI出的成品云台无论2D3D,每个云台是否出厂精确检查过没有哦,为什么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碰幢炸机除外),我的2D云台都没有使用到10次就出问题了,只有返厂,还不知道是否付费用呢!郁闷得很~~~~~~~

网友I:
标准版和精灵版H3-3D区别是什么?精灵版本能用在别的机架上面吗?求解!

网友J:
找到原因没?我也买了一个H3D,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准版和精灵版H3-3D区别是什么?精灵版本能用在别的机架上面吗?求解!

能,我的第一台H3-3D就是精灵版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到原因没?我也买了一个H3D,还没试飞!

已寄回厂了,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严重怀疑DJI出的成品云台无论2D3D,每个云台是否出厂精确检查过没有哦,为什么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碰幢炸 ...

影子,好久没见着你了,也不在群里出声了。

网友:
用过第三方云台比大疆的好,大疆的只是招牌,云台的性能和服务是很一般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我的第一台H3-3D就是精灵版的,很好用。

你用在别的机架上了?我准备用于飞越650,您觉得可以吗?

网友K:
看上去像是云台本身有问题!

我的标准版H3-3D,最大飞过5级风,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像是云台本身有问题!

我的标准版H3-3D,最大飞过5级风,使用正常!

你是几月份买的? 我的是5月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在别的机架上了?我准备用于飞越650,您觉得可以吗?

当然可以,但这云台抗风性差,所以尽量不要让桨吹到云台,强烈建议开发防风罩,我现在自己正在相办法DIY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在考虑要入手精灵2全套,看了这些真纠结,怎么问题这么多

建议 慎入啊  现在的新版云台真不咋地  拍的每个镜头都有果冻效果 愁死  先前的 背插板 云台因为有问题换的 侧插板  越升级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首先一点背插式H3-3D与USB口H3-3D固件,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接口不一样。

DJI技术,我的标准版与楼主发的视频如出一辙,而且还多了水波纹,多次致电DJI技术,回复均说是载机震动造成,请技术认真对客户做出指导性建议

网友(2014-09-03):
两个版本也有,还没有发现问题,原因只用过一、两次!

网友M:
我的云台,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也会甩头.不抗风.不过没有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云台,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也会甩头.不抗风.不过没有这么严重

甩头的原因基本找到了就是机架的振动,太大了,还有就是云台不要被螺旋桨吹到。

网友:
8月初买的精灵加3D,侧插版的,用的是白减震球,尚未出果冻,但是歪头实在是恶心!!!!!不用说打舵即歪了,就是直线飞也会向右倾!精灵配狗就是这一点真心不爽!!  应该是初始较准的问题。下面两段片子都是还算不错的镜头了,但是细看还是歪头。

网友(2014-11-29):
看来大疆的云台产品知识打江山时最好,之后就换器材减少成本赚多点钱,其它来买的都是白老鼠啦。。。。。继续忽悠!

网友N:
正常这种问题是imu导致的 如果不小心受到重创也可能会导致的啦 建议还是返厂检测

网友O(2015-06-09):
正准备入手呢,看着不敢下手了。

网友P:
我的H3-3D云台也是在3级(或以上)的风时肯定会摆头。。。这事很是烦恼! 我的QQ:78421626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已经加你qq.
能否给一个精灵2 的调参软件 我邮箱
kstg3306572@163.com

网友R(2015-12-21):
我就是出现了点头,没有摇头,算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