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用wkm 侧飞时候飞机上下晃动

楼主(2014-06-19):
大四轴用wkm 金属imu 侧飞时候飞机上下晃动 悬停的时候也时不时的晃  有时候会抽动一下子 请教技术和高手 解答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目前的感度是多少?建议您直接联系我们负责飞控的技术支持:2355887014,我们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目前的感度是多少?建议您直接联系我们负责飞控的技术支持:2355887014,我们会协助您解 ...

网友:
是高一的架子么

网友:
装备越做越强悍了

网友B:
貌似太轻了吧,我也用过这个配置,一样的机架,7010配18寸的桨,加上负重就稳了,请问你这配置1W的电池飞几分钟?我的全重6KG,飞10分钟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太轻了吧,我也用过这个配置,一样的机架,7010配18寸的桨,加上负重就稳了,请问你这配置1W的电池飞 ...

我用的20寸的浆 全部负重的 大约也是十来分钟

网友:
就是太轻了,可以加重测试一下就清楚了。还有四轴感度不要设定得太高,150以下试试。

网友:
太轻了~!  感度也高了  我大8轴1350轴距 才190

网友:
桨大了 飞机轻了吧

网友C:
我的WKM感度135135 115  110  飞越680机架,有更好推荐的回复我哦

网友:
话说 LZ的 基础感度比姿态感度高这么多啊

网友:
楼主四轴做的不错

网友:
我的960轴距,全重6.3公斤,金属IMU,悟空感度 270 270 200 190  160 160,悬停的时候老是幅度很小的左右修正!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C:
我的WKM感度135135 115  110  飞越680机架,有更好推荐的回复我哦

请教  你们感度都是怎么调出来的???  手上有一套四旋翼  配置:悟空+飞越650机架+朗宇X4108+好盈铂金40A+桨12*38+狮子4S 3000mah+H3 3D云台+go3相机=总重2250g  感度现在还没调试好 有点不稳 飞一会之后 就会有滚转和俯仰方向上的倾斜  你们感度都是怎么调出来的  特别着急

网友:
感度感度感度感度

要全负载调感度,不是空机调好挂负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WKM感度135135 115  110  飞越680机架,有更好推荐的回复我哦

我的650机架 一直没调试出合适的感度 你们感度都睡怎么调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