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内轴承如何拆下来?

楼主(2014-06-19):
直升机大桨使用率非常高,大桨夹内的轴承坏的也非常快,轴承坏了桨夹还是好的,想更换轴承又不好卸,谁有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
用火烧下最简单

网友A:
搜帖,有简单办法~

网友:
好像不是固定死的呀

网友:
找个直径合适的套筒进去顶住轴承,然后敲下来,试试看吧

网友:
找一根比横轴再细一点的轴稍微斜一点伸进桨夹,将边上的轴承顶住,分别往两边敲,把轴承敲出来

网友:
如果是亚拓的机子,要烧一下,因为亚拓打了螺丝胶的。烧热之后用起子顶出来就行了。简单的很。

网友B:
你是说这个?  貌似很简单就取出来了啊   至少我这个很简单 没固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  貌似很简单就取出来了啊   至少我这个很简单 没固定死

怎么弄出来的,有的轴承卡的特别紧,而且是一头大一头小,工具根本就下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出来的,有的轴承卡的特别紧,而且是一头大一头小,工具根本就下不去。

我这个没固定死 轻轻一捅就出来了

网友:
   正常更换比较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891828&extra=
                 残烂轴承最好是灌锡大~法!

网友C:
一根横轴,一个横轴螺丝,一个横轴螺丝垫片搞定所有大桨夹内的所有轴承的拆卸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根横轴,一个横轴螺丝,一个横轴螺丝垫片搞定所有大桨夹内的所有轴承的拆卸问题。

请指教详细步奏,好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指教详细步奏,好技巧。

找一根报废的或者新的横轴都可以,把螺丝带上垫片(内丝横轴的垫片刚好比大桨夹内外侧轴承的内圈大一点,但是垫片刚好能穿过内外侧都没有轴承大桨夹),然后再拧到横轴上。卸大桨夹里的所有轴承就用上好螺丝和垫片的横轴从大桨夹内侧(大桨夹靠近中联为内侧,把轴承拆掉,内侧轴承好拆就不用说了吧)向外穿过去,在另外一边拉横轴大桨夹里的轴承就全部出来了,而且还不乱,全部都穿在横轴上。一般用手拉横轴就能把大桨夹里的轴承都拉出来,如果拉不动就用钳子拉,不会用多大力度的。安装也可用这个方法,把上好螺丝垫片的的横轴拿在手里,把止推轴承,铜垫片,轴承按顺序穿进横轴,然后把横轴穿过大桨夹,在另外一边一拉,就全都拉进去了,最后在把横轴轻轻的退出来,重点就是横轴上好螺丝和垫片,装就是穿好拉进去,拆就是穿进去拉出来。我表达的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