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6 minimosd 自动切换显示其他信息问题

楼主(2014-06-19):
apm 2.6 minimosd 2.2版本固件,配置好panel1信息,panel2为空,显示器上显示正常,apm解锁后除显示配置panel1信息以外,自动切换界面显示竖着排列的数据(有经纬度、飞行时间、电压等),每隔几秒panel1信息和竖排信息自动切换显示,看着极不习惯,模友的帖子也说过这个问题,试过2.4版本固件也是这样,能够通过配置取消吗?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解锁推油显示正常了,极度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解锁推油显示正常了,极度郁闷

我是解锁之前显示正常,解锁后就自动切换显示

网友(2014-07-25):
同样的问题,正在研究中,官方Wiki没有解释过。我感觉像是飞行结果汇总。我的辉县市时间,家,地速,家高度,经纬度,最后还会有一个歪掉的不动的时间。

网友(2014-11-03):
同样问题~~~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