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练习之:眼镜蛇滚的步骤与心得!

楼主(2014-06-19):
      不可否认“蛇滚”是3D特技的高难度动作之一。尤其是低空贴地'蛇滚'极具观赏性,往往此时操控者在众多观众面前也更有成就感。那么,究竟“蛇滚”该怎么滚才能滚好,该怎么做才能尽快掌握“蛇滚”的操作要领呢?刚开始练3D时我带着特技飞行的好多问题拜访了几位高手,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下面我就以自己练3D特技飞行的切身体会,把“眼镜蛇滚”用非专业技术语言展现给大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在叙述过程中难免有疏忽和纰漏,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我们知道,任何复杂的3D动作都是由一些基础动作组合而成,这是帮助我们分析复杂动作的常用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静态分析法’做分析。怎么个‘静态分析法’呢?具体说就是手拿一个静态飞机模型,按照蛇滚做动作,在其滚转的过程中,取几个不同时间点的飞机姿态做静态分析,然后分析其在往下一个静止姿态转换的过程中需要怎么去打舵... 这样一直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往下分析该怎样打舵就OK了。记住,这只是操控原理,在实际3D飞行中往往实践更加重要。
       按照以上说法,我们就可以在滚转(左滚)的过程中取‘正飞眼镜蛇’、‘正侧飞’、‘倒飞眼镜蛇’、‘背侧飞’四个静态做分析。其实眼镜蛇滚不就是这四个姿态的顺序转换吗(当然我们再细分的话也可以取八个静态)!在滚转的过程中,以副翼控制滚转,交替地打升降和方向舵不断保持机头上仰,做眼镜蛇姿态。正飞时拉杆,正侧飞时打方向航,倒飞时推杆,背侧飞打相反的方向舵...  这四个状态不断循环, 同时注意在整个滚转过程中还得辅以油门即舵效的配合。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手的表现就是右手拉副翼到底,然后上下摇杆、左手呈“V”字型地摇杆,两个手是顺序的搓...
       当然,也不是说知道了蛇滚的原理之后,拿起飞机就可以直接练习了。这得在先熟练掌握各种基础动作之后(例如,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正侧飞、背侧飞、四面吊机、包括绕8字等)才能试着练习。也不是说以上基础动作非得练得炉火纯青才能学‘蛇滚’,只是基础动作练好以后再练会好上手一些。对了刚开始学习‘蛇滚’难免会摔机,结合模拟器加真机练习效率会更高一些、也会减少炸机、维修的烦恼!
     同理, 记住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分析(右滚)蛇滚的打舵原理了(当然也可以分析其它动作)。了解了“眼镜蛇滚”的原理之后,剩下的只有练习练习再练习了,别无其它捷径可走!

(看一段蛇滚圆周视频)

网友:
好帖子顶希望多些这样的技术贴大家共同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在长官面前献丑了。

网友A:
不错,学习一下!最近有空玩玩EPP3D,呵呵,好玩,飞着没压力!练习技术很不错!

网友:
让人羡慕的表演,我们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一下!最近有空玩玩EPP3D,呵呵,好玩,飞着没压力!练习技术很不错!

谢谢上将的关注。说得没错,epp小板机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不需要起飞跑道、飞着确实没压力,简单易行!

网友:
技术利害,机子和我的一样

网友:
年轻有为啊,技术一流啊!

网友B:
蛇滚中怎么转弯的呢  大神!!

网友C:
这样的好帖要顶,顺便问问楼主的飞机配置,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蛇滚中怎么转弯的呢  大神!!

蛇滚圆周的转弯,可以在平飞(实际是机头稍向上倾斜)的时候稍打方向舵及侧飞时稍打升降舵实现...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好帖要顶,顺便问问楼主的飞机配置,重量多少?

     谢谢阁下关注。
具体配置:
           朗宇x2206/1500kv电机(2204/1800kv也行,就是动力欠佳);
           好赢飞腾10A电调,10A足矣,不要用12A。除了12A稍重另外飞腾系列的响应要快些;
           银燕8g舵机3个(标称拉力1.5~1.8kg);尤其注意平、尾舵不要使用4.3~5g舵机,以免由于拉力不足而影响反应时间及损坏舵机。
           天地飞2.4g小四通接收机;
           螺旋桨 皓业EP0947,不要使用8060或其他的桨,经实践,EP0947桨要平稳一些;
           电池2s 550mah 45c /500mah ;刻意追求重量的话,当然也可以使用2s 300mah/400mah,会减少18~20g重量,但前提是牺牲了速度和暴力;
      这样配下来整机重量221g(带550mah电池)。
      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

网友:
这机用3S电,也可以。 加侧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阁下关注。
具体配置:
           朗宇x2206/1500kv电机(2204/1800kv也行,就是动力欠佳) ...

谢谢楼主的回复!有个地方不明白还要请教一下:我原来认为蛇滚时美国手左手是在维持一定油门的情况下左右摆动,而你在前面说到是呈“V”字形,能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阁下关注。
具体配置:
           朗宇x2206/1500kv电机(2204/1800kv也行,就是动力欠佳) ...

好技术 ! 请问这套配置可以用在天翼8MM EPP 3D上吗

顺便请教大神 天翼这款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回复!有个地方不明白还要请教一下:我原来认为蛇滚时美国手左手是在维持一定油门的情况下左右 ...

请教不敢当,可以一块探讨、共同提高。所谓“眼镜蛇滚”就是在飞机滚转过程中使机头始终保持上仰(就是机身轴线和水平面始终有一个夹角,比如30度)姿态,为了保证这一姿势,就要在不同的姿态下进行打舵修正,以保证机头上仰。例如左手划“V”字,右推杆时,对应机身姿态就是正侧飞,这里边有两个含义:右推使方向舵向右(因为是侧飞,由方向舵产生升力),,刚好使机头上仰、同时上推以加大油门,配合增加舵效,“V”字回中位时飞机倒飞...(由右手推升降舵负责使机头上仰)...然后背侧飞时,刚好划“V”字的左边部分,即左推杆时,对应机身姿态就是背侧飞,这里边也有两个含义:左推使方向向左(因为是侧飞,由方向舵产生升力),刚好使机头上仰、同时上推以加大油门,配合增加舵效... 这就是眼镜蛇滚为什么划“V”字了。说白了划v字就是在方向舵左打、右打舵时增加油门,以保证舵效,使机头保持上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 ! 请问这套配置可以用在天翼8MM EPP 3D上吗

顺便请教大神 天翼这款机怎么样?

谢谢关注。我们都是模友,都是朋友,不敢当其他称呼!
这两个机型我一直都在飞,下面说一下我对两个飞机的飞行感受:
两个飞机的配置可以通用:
1.重量方面, *yan的要重一些  上述配置下223g;*翼要轻一些  上述配置下203g 减去电池的重量差还是稍轻一些;
2.整机强度         感觉强度要高一些              感觉整机稍软(尽管做了加强)但不影响飞行的;
3.飞行感受         整体还行,吊机时左右不是太稳   感觉比较飘、但也有速度的(我用的2206电机
另外,这两个飞机做的都比较精准。特别是*翼的后推杆的固定孔位。
         涂装都不错,只是*眼的褪色严重。
         还有副翼等的整体活页*眼的较硬,这需要较大的拉力、及稍长的反应时间;*翼的就很灵活。
         *翼是大厂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们都是模友,都是朋友,不敢当其他称呼!
这两个机型我一直都在飞,下面说一下我对两个飞机 ...

谢谢 楼主

再请教:翼建议配置是朗宇2204电机+天行者12a电调 +8040桨
还是需要更改?
现在手上有 guai的18a电调(10g)  3s450mm的电池
futaba s3107的舵机 应该够用吧

没接触过这种3d机 问题比较多 见谅

网友D:
天翼这机有3个款式 应该性能都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不敢当,可以一块探讨、共同提高。所谓“眼镜蛇滚”就是在飞机滚转过程中使机头始终保持上仰(就是机 ...

非常感谢!练习很久蛇滚一直不成功,没注意到这点。

网友:
飞得太棒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再请教:翼建议配置是朗宇2204电机+天行者12a电调 +8040桨

2204/1800kv 电机动力稍显不足,
8040桨没0947稳,
18a电调、3S电池感觉稍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练习很久蛇滚一直不成功,没注意到这点。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这机有3个款式 应该性能都一样吧?

这三款飞机尺寸比例基本一样、性能差不多的...也可能我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感觉出来不一样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再请教:翼建议配置是朗宇2204电机+天行者12a电调 +8040桨

对了还有 futaba s3107 舵机,用在该款飞机上,有点屈才哟; 应该用在一百多克的D板室内f3p上更好些!

网友:
电池我打错了 应该是2s

那么配置就按楼主的x2206/1500kv +9047

再次感谢

电调和舵机算是废物利用了 呵呵

网友E:
你是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啥手

报告上将:我是美国手,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上将:我是美国手,完毕!

我是反美国手

网友:
好技术  楼主也挺热情

网友:
好技术 回去好好练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上将:我是美国手,完毕!

美国佬教学视频中左手划V型。你划了没有呢?必须划吗?我也是美国手。我会正面吊机了。我也打算练蛇滚,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