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主板烧毁了能修复吗?

楼主(2014-06-19):
SCP换上6050的主电机,上电后主板冒烟立即断电,烧烧毁一个八脚元件,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动手修复?

网友A:
修复不了,新买一个大概200左右吧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买个新板,算修复不?

网友:
知道型号就能换

网友B:
可能是mos管,图片看不见型号!

网友:
楼主还是别修了,费时又费力,而且说不定坏的还不止那一个元件。等你煞费苦心的更换了元件,发现还是不行,那你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mos管,图片看不见型号!

mos管不可能有8个脚,估计是一堆原件集成后一起封装起来的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可能是个双MOS管,FDS689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不可能有8个脚,估计是一堆原件集成后一起封装起来的

8脚的mos管多了去了!如果是FDS开头的基本可以确定是mos,

楼主:
现在是可以对频,油门没反应,电机一直低速转动,只是烧了这个八脚元件,现在元件已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不了,新买一个大概200左右吧

没有买单机划算

网友D:
可以修复,但是scp主板很容易烧,修好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烧

网友E:
换个6890A就可以修复,Lz不想修的话我收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复,但是scp主板很容易烧,修好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烧

我拍了10个,回来焊接上看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6890A就可以修复,Lz不想修的话我收尸体

求救,刚拍了10个6890A,没用烙铁焊接过这个贴片,心里没谱

网友:
LZ舵机驱动的那个B52也应该拍些,现在不烧迟早也会烧的太爱坏了。

网友:
因为你装6050那个主电机在SCP主板上短路所以烧了,烧坏的那个是仙童出的MOS管,型号叫FDS 6890A,如果自己能换就买几个自己换,不能换就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