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 iOS 实测给大家参考(视频)

楼主(2014-06-19):
    近期看到论坛关注lightbridge 的人越来越多了,本人5月初拿到lightbridge,不知不觉都一个多月了,也搞个评测给大家参考吧!

   在年初1月末就不断有消息说DJI的高清数字视频传输系统将要上市,看了一些国内外测试的视频很是期待。加上当时用的5.8G模拟图传+7寸显示器高空时画质时而模糊和传输信号极易受到干扰,影响了航拍的构图,所以就更加坚定了购买的决心。DJI一如既往的跳票直到4月末说5月初出货,而且从最初的8500降到7999.最郁闷的是都过去几个月了,出货时说暂时只支持安卓系统,ios系统还得等等,可我家有各种iphone和ipad 就是没安卓。一问DJI答复无法给出明确时间,怎么办?买吧!研究了N天综合对比后选定三星tab pro 8.4 T320 2300多大洋。

官方推荐的移动设备
        ·        Samsung Galaxy Note3 QCOM, N9005, N9006
        ·        Samsung Galaxy Note3 Exynos, N900
        ·        Samsung Galaxy S4
        ·        Samsung Galaxy Mega
        ·        Optimus G Pro
        ·        LG Electronics
        ·        LG Electronics G2
        ·        Sony Xperia Z (L36h)

        ·        Sony Xperia Z Ultra (XL36h)

     再一看不支持精灵2原装2.4G控,也不想换DJI 5.8G的控,传输距离太短。怎么办?想一次到位就又花了2500大洋入了FUTABA 14SG,有些奢侈,14SG 在lightbridge 面前施展不出本事,相当于一个摆设。还没咋地就搭进去近5000大洋。

   LightBridge的包装设计;制造工艺和手感材质都是一流,对得起这个价位。心里小平衡一下!

继续!!!

楼主:
   按照官方教程安装,拆掉了机身内iosd mini ;原装接收及天线等接线,减重。

    早期的介绍上就提到USB 2.0全高清视频输出:IOS、a n droid等手机、平板电脑通过USB连接后可做显示器使用显示OSD的详细信息和接收回传的高清图像,同时在连接过程中还能对智能手持设备进行充电。

     ipad mini2 (系统7.1.1)从尺寸和重量上对比后是我首选的显示器。测试中ipad mini 2 使用默认设置电量在百分之十三时数字开始红闪,并且有声音提示。可惜无法越狱安装录屏软件。

    ipad4(系统7.1) 虽然屏幕大些,但是重量也是个问题,从便携角度不如 ipad mini2。

    ipone5 (系统6.1.2) 倒是便携了,但是屏幕太小,看起来费劲。测试中 ipone5  使用默认设置电量在百分之十三时数字开始红闪,但没有提示音。点击屏幕设置按钮没有反应,无法进入,是BUG吗?还请DJI确认。

ipone5s (系统7.1) 和 iPhone5一样但是屏幕太小,看起来费劲。

我顺便还测试一下ipone4s ,呵呵劝大家就别想了,严重卡顿延时。

     三星tab pro 8.4 T320(系统安卓4.4.2)显示屏比 ipad mini 2 大0.5寸,重量相同,分辨率高于ipad mini2,比ipad mini2 稍薄。可惜那安卓系统令人头疼,连接LightBridge时必须先将LightBridge地面端打开然后再进入LightBridge 程序,否则就会一直提示重启LightBridge地面端,而ios 没有此问题。测试中T320 使用默认设置电量在百分之十三时数字开始红闪,并且有声音提示。可惜不敢root,(国行root就失去保修权)没法录屏。

    最近刚更新固件支持在HDMI设备720p画质设置上显示OSD数据信息;早点更新我就不用白花2300入一个安卓了。HDMI 输出和USB输出同时使用的话HDMI优先显示画面,而USB输出设备上仅显示OSD数据。液晶显示器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室外屏幕亮度、遮光性强,白天在室外我所有的手机,平板全部调至最亮,但依旧反光严重,即使是阴天。

    在液晶显示器上辨识飞行器的位置和方向显示方式与平板电脑和手机上有所不同,和之前的模拟图传+iOSD显示方式相同,有机头指向标志和姿态线。

    支持的高清显示设备

康佳32寸 LED32M1200AF
康佳42寸 LED42M3820AF
康佳42寸 LED42X9600UF
创维55E680E
TCL L40F3309B
TCL 4K*2K智能3D云电视 L5E5690A-3D
康佳 LED46F5580F
LG 27EA33显示器
12寸 ORTECA便携式显示器
7寸FEELWORLD便携式显示器
27寸SAMSUNG S27D360H显示器

楼主:
继续!!!
    本次测试视频使用 iOS 系统测试版本,DJI phantom2 ; H3-3D ;  Gopro 3+ ; iphone5(系统6.1.2 越狱) 录屏软件 ; FUTABA 14SG ; LightBridge 6月份最新固件。这次是使用LightBridge以来延时最小,花屏、马赛克最少的一次。本次更新固件在传输图像延时上比之前要好很多,花屏、马赛克现象也减轻了,还待继续考证。传输距离上和图像质量上都要比模拟5.8G图传好很多,但是我之前用的模拟图传加14dbi 平板接收时距离超过2000米也没有压力。

     LightBridge使用2.4G射频技术,发射功率100mw(符合CE和FCC认证); - 地面端搭配5dbi的全向天线(标配),实测有效传输距离达1.7km(1.05mile); - 地面端搭配14dbi的定向天线(选购),实测有效传输距离高达5km(3.1mile)。
    以下几种天线大家就不要买了,我测试过没有一个传输距离能比过原装的,还没找到哪种14dbi全向平板天线会像官网所说的高达5KM,懂的推荐一下,谢谢

8月将固件再次升级到最新版本@地面端***固件* v1.4.6

@地面端主控固件* v1.1.8

@机载端编码器固件* v1.1.7

@机载端主控固件* v1.0.5

DJI Lightbridge iOS App v1.0.8 测试版9月出差在北 京鸟巢飞场测试,感觉ipad mini 2 使用 iOS App v1.0.8 测试版 选择流畅模式下效果不错没有卡顿和延迟了,但是接HDMI显示器还是有明显的延迟,以至于没法绕点。

网友:
前排就坐
先看看再出手!
展示地比较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前排就坐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楼主辛苦

网友:
米物,买不起,先学习啦

网友:
用这些做显示,比山寨显示器要红啊不少

网友A:
测试不错 给力 加油苗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不错 给力 加油苗哥

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网友:
很仔细的评测,谢谢楼主

自LB上市以来就一直很关注,不知LB能否脱离飞控单独用做图传。

网友B:
楼主的ipad mini的架子,哪里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ipad mini的架子,哪里搞到的???

淘宝整的

网友B:
怎么搜,求关键字

网友B:
3桑个充电器,不是有一转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搜,求关键字

搜 “埃普LP-3”  和 lightbridge 支架接口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桑个充电器,不是有一转三的么

一转三的也是一个个平均充,充电时间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转三的也是一个个平均充,充电时间长。

这样子单独的冲速度快是吧,但是电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单独的冲速度快是吧,但是电费啊~~~~~~~~~~~~~~~~~~~~~

具体没试验过,个人觉得都是一样,无论是时间还电量。

网友C:
请问楼主LB能否脱离DJI 飞控单独用作图传呢

网友D:
可以用iOS设备了?!怎么实现的?哪里下app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iOS设备了?!怎么实现的?哪里下app啊?

同样的问题 app哪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app哪里下??

官方申请的的测试版,正式版也快了!

楼主:
在液晶显示器上辨识飞行器的位置和方向显示方式与平板电脑和手机上有所不同,和之前的模拟图传+iOSD显示方式相同,有机头指向标志和姿态线。

支持的高清显示设备

康佳32寸 LED32M1200AF
康佳42寸 LED42M3820AF
康佳42寸 LED42X9600UF
创维55E680E
TCL L40F3309B
TCL 4K*2K智能3D云电视 L5E5690A-3D
康佳 LED46F5580F
LG 27EA33显示器
12寸 ORTECA便携式显示器
7寸FEELWORLD便携式显示器
27寸SAMSUNG S27D360H显示器

网友:
很棒的测试

网友F:
ipad mini 测试户外基本没用,看不清,楼主有好的显示器推荐吗?你用的那个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LB能否脱离DJI 飞控单独用作图传呢

恐怕目前还不支持其它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ad mini 测试户外基本没用,看不清,楼主有好的显示器推荐吗?你用的那个什么牌子?

1.首先室外我们可以利用遮阳罩,这个可以根据平板或手机的具体型号自己制作或购买改造,也许市场会有一些更好的反光屏幕膜可以有效的提升室外可视度,希望有经验的模友可以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个人觉得不贴膜效果更好。其次室外大家可以找阴凉处或自备遮阳伞可有效解决反光问题。

2.我目前使用的监视器是之前为5D3 买的利利普7寸 664 IPS高清屏,内置了模拟图传单接收。在室外不使用遮光罩的情况下可视度要好于平板、手机。不过前两天买的鹰眼锐视一体屏幕在室外的效果更好,可惜目前还没有高清版,也不支持HDMI。

网友G:
不错啊! 楼主在北 京吗? 这雾霾...... 小白下来不是成小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 楼主在北 京吗? 这雾霾...... 小白下来不是成小灰了?

呵呵,大连!

网友H:
好详细的评测。看楼主这么说,如果用HDMI输出,画面接近于IOSD那种驾驶舱视角,用USB就和DJI VISION的视角一样了,只不过在边缘显示一些参数。
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了FPV和云台需要置办两套地面端,感觉有些浪费,如果在一个地面端上可以设置HDMI和USB分路输出就好了,必定天空端是支持两路视频输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转三的也是一个个平均充,充电时间长。

而且我买的一转三,还冲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我买的一转三,还冲不满。。。。

所以就不能占这点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详细的评测。看楼主这么说,如果用HDMI输出,画面接近于IOSD那种驾驶舱视角,用USB就和DJI VISION的视角 ...

好像是,HDMI 输出视频时候,usb无画面,但可以显示os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