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无法解锁

楼主(2014-06-19):
这是为什么呢,,,无法解锁啊。。。。

解锁的时,黄灯闪二次,之后就回到慢闪状态。多次试也是同样的结果。
说明:没带GPS

之前用好好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一步出错,遥控器天9 也复位了,lite也默认啦,,,还是无法解锁。。。是什么原因呢,在群里问也没人回答。。

楼主:
@客服   出来解答一下呗。。

网友A:
您好,请做一次IMU校准和遥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做一次IMU校准和遥控校准

IMU校准,遥控也校准,也是同样的结果。

楼主:
官服回答是秒回,还有什么情况出现是无法解锁的,,

实在不行,我就寄回给你们玩玩折腾吧。。留在我这里也没有用处。
这样好不好。

网友B:
....遥控器正反对不?什么灯?,通道有没有插错?

网友C:
看样子像是需要设置一下模式开关的行程,两个模式选择开关已经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正反对不?什么灯?,通道有没有插错?

遥控器正反是对的。通道没有反。又不像是APM 的升降是反向的。 naza 升降是正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需要设置一下模式开关的行程,两个模式选择开关已经到头了,

模式开关,使用是三档开关,中间在姿态,左右两边模式是到了头了。这不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式开关,使用是三档开关,中间在姿态,左右两边模式是到了头了。这不影响吧。。

一般调整左右两边的数字在80左右,就是说指针指到蓝色的区域,手动模式和gps模式。另外一个一个开关也要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开关,使用是三档开关,中间在姿态,左右两边模式是到了头了。这不影响吧。。

打在中间没事,打到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调整左右两边的数字在80左右,就是说指针指到蓝色的区域,手动模式和gps模式。另外一个一个开关也要 ...

没带GPS, 三档开关的中间档就在姿态 蓝色区域。。

网友:
还有一个模式选择开关需要设置,模式不对不能启动,设置成关

网友D:
楼主之前是否有成功解锁,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可以添加qq2880330570进一步沟通。

网友:
和客服沟通吧,帮顶

网友E:
真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之前是否有成功解锁,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可以添加qq2880330570进一步沟通。

之前可以成功解锁及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麻烦啊

之前好好的 解锁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2014-07-19):
楼主,我的naza lite也遇到了和你一样无法解锁的情况,黄灯慢闪,解锁的时候黄灯闪两次又回到慢闪了,遥控什么的也校准了,天八的控,也复位了,IMU也校准了,还是这样,也是和你一样无GPS,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2014-09-07):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后来发现是电调输出的线次序接错了,😓,你也检查一下线序吧,主控向电调输出的线序

网友F:
大神解决了吗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