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 升级后监视器依然不显示IOSD数据????

楼主(2014-06-19):
DJI Lightbri 升级后监视器依然不显示IOSD数据????
我使用的是大疆5DII
云台
,不习惯用手机,用的是监视器,只可惜用监视器时只显示相机画面,不显示IOSD数据,每次飞都是提心吊胆。看到固件升级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赶紧按照提示升级并设置。可升级后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不给云台加电IOSD数据显示正常720P。云台一加电相机图像出来了IOSD数据没有了,显示480P。谁遇到过?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请参考固件升级的功能更新:
1. 增强了Lightbridge HDMI输出对各种显示设备的兼容性;
2. 支持在HDMI设备720p画质设置上显示OSD;
3. 支持在Lightbridge App里设置HDMI OSD显示的开启/关闭;
4. 暂时移除全高清模式,为了给用户更好的视觉体验,全高清模式会在优化后另行发布;
5. 增加天线信号质量检测功能。
第二点,只有720p的情况下才会有OS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