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尾巴慢摇············真的搞不好?

楼主(2014-06-19):
1.新装机,转速23XX,应该不低了,尾巴慢摇,非持续性,而是偶尔不过偶尔的有点频繁,不知道跟我对转齿咬合不好有关系否···装机的时候就发现对转齿有一段路程发卡··其余又很顺,这两个齿能调间隙吗?看位置好像是固定的·····
2.由于金鱼尾,首先感觉感度不够,感度慢慢提高再提高,索性到顶,都没有出现追尾····就跟感度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别说我没激活,确认激活了,控上调整,接vbar,电脑上是有实时数字反映的····

楼主:
补充下,首飞已炸····损失1300米左右····侧板是纸糊的,头罩没事,里面的侧板反而在头罩柱的位置撕开····还敢比这更渣一点吗?
最关键是以上问题解决不了,找不到病因,炸的很窝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首飞已炸····损失1300米左右····侧板是纸糊的,头罩没事,里面的侧板反而在头罩柱的位置撕 ...

苗条的结果就是侧板容易炸坏,不过你那问题是不是没安装好才会卡卡的?我装了两台新机都没这问题啊!

网友B:
对转齿有一段路程发卡.可能是这个齿的同心度出问题了,如果不换齿盘的话,可以转到发卡的位置后,再调整马达与齿盘的间隙。
首飞已炸····损失1300米,修理费用真高,出了清单看看炸了什么。侧板是纸糊的?就算是侧板是钢板,炸下来也照样完蛋,要想炸不坏,可以玩100多元的玩具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转齿有一段路程发卡.可能是这个齿的同心度出问题了,如果不换齿盘的话,可以转到发卡的位置后,再调整马 ...

大齿盘和电机齿的间隙跟对转齿之间好像木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苗条的结果就是侧板容易炸坏,不过你那问题是不是没安装好才会卡卡的?我装了两台新机都没这问题啊!

假总,这两个齿都是基于主轴固定座上的,调整的空间也木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总,这两个齿都是基于主轴固定座上的,调整的空间也木有呀···

上图上视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视频看看吧

回头慢慢上,炸了直接拜托本地好同学带回去帮我修了,你懂的,首飞炸的那种心情,实在是无力搞····飞个50个起落再炸也不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慢慢上,炸了直接拜托本地好同学带回去帮我修了,你懂的,首飞炸的那种心情,实在是无力搞····飞 ...

你损失不大,我首炸之后空机直接报废。啥都不想说,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C:
对转齿才装是有一段会卡,飞几次就好了。X5没装好就是容易金鱼,不过我还好,装起来就没问题,MB感度开到M了都不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转齿才装是有一段会卡,飞几次就好了。X5没装好就是容易金鱼,不过我还好,装起来就没问题,MB感度开到M ...

速传我装机注意事项·····细节上一些新手注意不到得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传我装机注意事项·····细节上一些新手注意不到得地方···

没啥注意的啊。我也是第一次装X5.装出来就很好飞,当时装的时候也怕遇到震动,听他们有些人说震动就是不好排,我还没遇到,估计RP好吧。哈哈。

楼主:
实属有缘无份啊····

网友:
首次炸这么贵啊。。。。。。不敢买了

网友(2014-08-11):
还想搞一架

网友(2014-09-28):
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到现在还是在慢慢的微微摆动,正飞没问题,倒飞悬停的时候很明显。
不过飞着没什么影响,就是看着不舒服。

网友:
和楼主一个问题的发来慰问电